一般PLC的AD模块是怎么隔离的呢?

楼主(2015-08-24):
手头有一块FX1N-2AD的三菱AD模块,我很好奇它是和PLC的CPU怎么隔离的?是先采集然后隔离数字信号,还是隔离模拟信号在采集,哪位知道呢?

网友:
以前拆过专门的隔离模块,是先采集通过AD转成数字信号,然后广电隔离,再通过DA转成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
当然是隔离数字信号成本低了。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线性光耦也可以。国产都数字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