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1mm宽度的线,通过多少电流时会一下子烧断?

楼主(2015-08-24):
甚至烧没了?10多厘米长度都烧没了。
1mm的话,到底能过多少电流呢?

网友:
得2A以上,记得曾经用FPC软排线的时候接短路了,直接排线分成了2半,呵呵……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计算公式,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多粗的导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网友A:
这个还跟铜箔厚度有关,一般1OZ的铜厚,10mil的线,额定电流是1A,单20mil并不是2A,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

网友B:
10多厘米都烧没了?那至少上百安,被雷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多厘米都烧没了?那至少上百安,被雷劈了吧?

至少得有50A连续电流才会烧成那样。。

网友:
那过了很大的电流呀

网友:
吓人的  这个电流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多厘米都烧没了?那至少上百安,被雷劈了吧?

"10多厘米长度都烧没了"

哈哈哈  ,  妇科圣手没看到他有写长度, 不是坚持时间的长度喔.

楼主:
被雷劈啊,是有的,但是有时候不是,就是负载短路,例如接触器线圈烧毁了,轻则烧掉保险(2A)重则直接把线烧没了,烧到只剩下焊盘附近1MM左右长度,保险炸裂,玻璃都碎了。
之前有用1A的保险,烧线的情况少很多,但是有的客户要使用那种很大的那种在外部有个杠杆的那种接触器,而且是3个,1A的经常会烧掉,就换了2A的,就有烧掉线路的情况了,所以我感觉1MM的线最多就2A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跟铜箔厚度有关,一般1OZ的铜厚,10mil的线,额定电流是1A,单20mil并不是2A,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 ...

这么大?如此,1MM的不是可以过4A了,哦,你说的不是线性关系了
那么版主有没有更加好的答案啊

网友:
我觉得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几安培持续电流,配合周围器件的升温,就可以把它烧掉

网友:
这个还要看电路板生产厂家,铜厚不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雷劈啊,是有的,但是有时候不是,就是负载短路,例如接触器线圈烧毁了,轻则烧掉保险(2A)重则直接把线 ...

负载短路电流很大的,尤其是感性负载,保险丝断开瞬间会产生高压电弧维持导通状态,于是玻璃炸了,铜线也烧没了。
这种场合你应该用那种陶瓷保险丝,里面的填充料有灭弧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短路电流很大的,尤其是感性负载,保险丝断开瞬间会产生高压电弧维持导通状态,于是玻璃炸了,铜线也 ...

谢谢,这个可以试试,下次弄点。

楼主:
不过陶瓷的不透明,客户一般是傻子级别的,没法看到是否烧掉,可能会引出很多售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