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同时连50个WIFI设备而永不死机重启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5-08-24):
求能同时连50个WIFI设备而永不死机重启的无线路由器!

现在被某米的智能路由还有水星折磨死了!

求高人指点。拿下这块。

网友:
我自己都做一个,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既然有个 ”永“
那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设备

乐一乐

网友:
真是搞笑

网友:
http://wq.jd.com/item/view?sku=1190775&price=1999.00&fs=1&PTAG=17053.1.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main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p17vf27966d
这个可以试验试验,不包和楼主说的一致,这个带双 flash备份 估计一个坏了另一个启动 我自己搞了一个 看内部固件设置是这样的  后期说不好能支持openwrt 现在还是用原厂的  用于做现在覆盖路由器的备份用
ps 这个是48V 供电 支持poe 和 DC 插头  千兆 有线

网友:
现在用中兴w615 做主覆盖路由还不错,使用过程发生点曲折  615 一定要用双天线才好

网友:
这么多的用户量一般家用路由带不起了

网友:
极路由试试看  其实我也没把握
企业级的太贵了

网友:
永不死机重启,地球上有这种东西吗?

网友:
飞鱼星 VE984GW+ 真千兆1200M双频企业上网行为管理路由器 7dBi高增益/4WAN/广告营销路由
懂管理 会营销,带机80-100(含60双频无线),底价不满减 限量发售!

http://item.jd.com/1499844.html
这个试试看。

网友:
网件试试

网友:
买个思科企业级的。

网友:
华硕的,思科的,都可以把,,,

网友:
骚年   永不   这个词可不是乱写的.就算思科也不敢写这个词噢,亲^_^

网友:
买了个思科 CVR328W 企业级VPN 无线路由器,每2、3个月WiFi就会死机(有线LAN始终正常),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个 ”永“
那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设备

非常经典。

网友B:
电网上用的交换机一个一万多,还是24口的,你50口的我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网上用的交换机一个一万多,还是24口的,你50口的我不知道要多少钱

WIFI

网友B:
那你的接收死机重启算不算

网友:
NETGEAR 是你的不二之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接收死机重启算不算

什么接收死机啊?你不是说的50个口吗?

网友C:
我公司企业级的偶尔也会有小问题的,你说的这种设备不存在吧,

网友D:
楼主,同时连50个无线的设备还能稳定好用的设备是不存在的。
其它先不说,光2.4G信道150Mbps分给50个用户,平均每用户只有3Mbps了,如果其中有几个用户占用带宽多,其它客户端基本上就是能连上但上不了网的状态了。
什么?你说你的路由是300M的,750M的? 300M是用的mimo技术,要同时占用另一个信道的,还要客户端设备支持,不一定100%成功开启,750、900M也一样,只是多了个5G,但是支持5G的设备毕竟还是少数。

所以,与其花上千RMB买一个能同时支持50个无线连接的设备,不如多买几个100RMB的TP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企业级的偶尔也会有小问题的,你说的这种设备不存在吧,

哪个牌子的?

网友:
运营商级别的AP,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永不重启永不死机的的设备,企业级运营商级的只是尽可能降低了这个可能性

网友:
家用的我感觉极路由最好

网友:
apple的设备可以的

网友:
我可以轻松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单台带机50人不卡,不死机。完全开买设备不行的
需要软路由机器加上双频AP一个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同时连50个无线的设备还能稳定好用的设备是不存在的。
其它先不说,光2.4G信道150Mbps分给50个用户, ...

不是平分的哦,是时分双工。

网友F:
50个人用同一个无线 不知道什么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个 ”永“
那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设备

哈哈,这段子是真实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平分的哦,是时分双工。

是时分不错,但即使占用100%时间也只有150Mbps不是吗?多个用户同时使用总带宽并不会增加,时隙分的用户多了每个用户分到的自然会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时分不错,但即使占用100%时间也只有150Mbps不是吗?多个用户同时使用总带宽并不会增加,时隙分的用户 ...

问题就在于这里,50人绝对的同时下载上传的几率不大的。保证总带宽就行了。
300M 2.4G 300M 5G 足够50人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个人用同一个无线 不知道什么感受

我最高测试过200人在线。

网友:
一份价钱一分货,买个企业级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个人用同一个无线 不知道什么感受

事实上一个家庭只要有10来个人,就有可能50个设备需要连wifi了,少的人两三个,多的人四五个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个人用同一个无线 不知道什么感受

大量“智能”设备要连接。不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个 ”永“
那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设备

这个好,逗死了。

网友:
  永不死机,要求太高了。

网友G:
不知道大宾馆用的是什么无线设备,觉得用起来还可以,视频通话都不带卡

网友:
3楼段子很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大宾馆用的是什么无线设备,觉得用起来还可以,视频通话都不带卡

宾馆是多个AP做覆盖的,有些宾馆一个房间一个,藏在衣柜里。
现在还有一种86式接线盒的,也是一个房间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个 ”永“
那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设备

网友:
这个永远估计是不容易做到,在你的有生之年应该是能做到的,要做一个路由器系统,可以用多机备份的工作方式,把失效率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86式接线盒,这个只是天线吧?

不是天线,还提供一个以太网口的,用同轴当天线来传WIFI,终端太多的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每个AP的带机量是一定的。

网友H:
有些工程用的AP带WDT,比如UBNT。死机后可以自动重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没有永远不死机的,只有相对稳定的。UBNT是一个不错的选择,300M可以承载,但如果50个终端都有数据交换,恐怕需要另外一种设备了。

网友J(2019-07-05):
引用 网友B:
电网上用的交换机一个一万多,还是24口的,你50口的我不知道要多少钱

这是什么牌子的?也是网线交换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工程用的AP带WDT,比如UBNT。死机后可以自动重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你说的这个是POE供电的?要求上层路由器带POE管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宾馆是多个AP做覆盖的,有些宾馆一个房间一个,藏在衣柜里。
现在还有一种86式接线盒的,也是一个房间一 ...

一个房间一个,是不是要拉很多根线呢?一个房间一根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是什么牌子的?也是网线交换机么?

应该很多牌子,你可以搜一下,工业交换机,华3,红英什么的,也有大牌子,开始感觉他不会很值钱,后来发现还挺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个 ”永“
那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设备

太有才啦,碰到这样的情况气的肝都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很多牌子,你可以搜一下,工业交换机,华3,红英什么的,也有大牌子,开始感觉他不会很值钱,后来发 ...

也称作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即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以太网交换机设备,由于采用的网络标准,其开放性好、应用广泛以及价格低廉、使用的是透明而统一的TCP/IP协议,以太网已经成为工业控制领域的主要通信标准。

和你说的有点不同

网友:
应该上软路由,配置防护墙。让你安心

网友:
思科 网件 路由器中的大哥大

网友:
楼主这要求是连目前核电站也难攻克的项目啊!

网友K:
ASUS-RT-AC86U:10个有线设备+10个无线终端无限速没有问题。2000块钱以下路由器都是良心,一分钱一分货。LZ可以试一下无线限速,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ASUS-RT-AC86U:10个有线设备+10个无线终端无限速没有问题。2000块钱以下路由器都是良心,一分钱一分货。LZ ...

我搞了个56U,最新固件.50个,只要不去乱动设置,永不死机.设置页面有BUG.设置过程中可能死机.但设置好不会,设置一般也不会动.

网友:
设置每晚2时定时重启

网友:
企业一般用CISCO  瘦AP加AC控制器, 几年都不用重启。不过无线是很容易受干扰的,这是另外课题和AP设备本身无关。当附近较多AP和设备用WIFI同一频道或相邻频道传输时,不论什么AP设备该断网还是会断网

网友(2019-08-30):
配个几千块的企业路由器,加上企业级poe交换机拖几个无线AP。妥妥的不死机

网友:
路由器和电脑一样有内存CPU配置的。你选个512内存的。设置时间定时重启。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从协议上解决较好,我们用UDP,同时70个设备在线交互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