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3D打印机 超炫 (改标题了)

楼主(2015-08-2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xNjU4MTEwNA==.html

网友:
不是雕刻机,是3D打印机

网友:
无语。。。雕在哪

网友:
还以为是玻璃做的雕刻机呢。

网友:
玻璃也能作为3D打印机的源料也挺牛的

网友:
3D玻璃打印机。 66666666666666

网友:
玻璃的3D打印精度成这个样子之后,要怎么处理啊
常见道具都不合适吧

网友:
3D打印机啊。。。

网友:
这个只能作工艺玻璃使用。挺不错

网友:
没看视频,不过玻璃对退火要求挺高的 要不一摸就碎了

网友:
玻璃原料 3D打印机

网友:
打印时玻璃流动性太大,也就能做些简单的玻璃器具了,精度太低。

网友:
楼主先度娘一下雕刻机是什么东西吧

网友(2016-04-25):
感觉玩概念的成份大于实用

网友:
光效很好看

网友:
http://matter.media.mit.edu/environments/details/g3dp

Project G3DP

G3DP

John Klein, Markus Kayser, Chikara Inamura, Giorgia Franchin, Prof. Neri Oxman

Additive Manufactruing of Optically Transparent Glass

Mediated Matter Group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T's Department of M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MIT's Glass Lab
Additional researchers include Michael Stern (MIT MechE), Shreya Dave (MIT MechE), James Weaver (WYSS Institute, Harvard) and Peter Houk (Director, MIT Glass Lab).

Ancient yet modern, enclosing yet invisible, glass was first created in Mesopotamia and Ancient Egypt 4,500 years ago. Precise recipes for its production - the chemistry and techniques - often remain closely guarded secrets. Glass can be molded, formed, blown, plated or sintered; its formal qualities are closely tied to techniques used for its formation. From the discovery of core-forming process for bead-making in ancient Egypt, through the invention of the metal blow pipe during Roman times, to the modern industrial Pilkington process for making large-scale flat glass; each new breakthrough in glass technology occurred as a result of prolonged experimentation and ingenuity, and has given rise to a new universe of possibilities for uses of the material. This show unveils a first of its kind optically transparent glass printing process called G3DP. G3DP is an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latform designed to print optically transparent glass. The tunability enabled by geometrical and optical variation driven by form, transparency and color variation can drive; limit or control light transmission, reflection and refraction, and therefore carrie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all things glass. The platform is based on a dual heated chamber concept. The upper chamber acts as a Kiln Cartridge while the lower chamber serves to anneal the structures. The Kiln Cartridge operates at approximately 1900°F and can contain sufficient material to build a single architectural component. The molten material gets funneled through an alumina-zircon-silica nozzle. The project synthesizes modern technologies, with age-old established glass tools and technologies producing novel glass structures with numerou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The G3DP project was created in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Mediated Matter group at the MIT Media Lab,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the MIT Glass Lab and Wyss Institute. Researchers include : John Klein, Michael Stern, Markus Kayser, Chikara Inamura, Giorgia Franchin, Shreya Dave, James Weaver, Peter Houk and Prof. Neri Oxman.

A selection of Glass pieces will appear in an exhibition at 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 in 2016.  The full text version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Optically Transparent Glass will appear in the September 2015 issue (Vol. 2, Issue 3) of  3D Printing an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3DP+), under the Editorial leadership of Skylar Tibbits, Director of the MIT Self-Assembly Lab. Details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on 3DP+ can be found  at here. The patent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Optically Transparent Glass was filed on April 25 of 2014.

1900°F,一千摄氏度多一点,用什么加热好?这个已经不能精确泵出了吧?用针阀控制开关?打开就自然流淌的速度?这种温度难道用电磁泵控制吗?(好在熔融玻璃是导电的)

网友A:
高压气体泵出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气体泵出得不?

不行吧?里面有气体(受热膨胀),好控制吗?温度和压力确实能控制流出速度,开闭可依靠阀,也行是个办法。但视频里那个炉子不是封闭的呀

网友:
这个做灯罩不错

网友:
加入颜料,打印出彩色的制品。
肯定很漂亮...

网友:
这个灯罩的炫光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9-01-10):
z要是能造出分子打印机,就牛逼了。

网友:
  前头  人头马 玻璃瓶一晃悠 的广告,,还以为  这人头马酒的瓶子是 玻璃3D打印机做的呢

网友:
玻璃当材料的打印机要多高的温度才能融化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