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党遇到的一个关于pcf8563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5-08-24):
开始的时候是先用直插件做了一块板子,测试可行,原理图和PCB如下

后来想把它做到同一块板子上,但是原件用了贴片的就不行了,原理图没有改动
迄今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上拉电阻4.7K,IIC总线上面只挂了这一个IC

时钟的数据一直不正常,我怀疑是两个二极管有问题,但是在我拆掉两个二极管,直接将IN1也就是直接给它用VCC供电不要备用电源时也不正常,整个模块的原件我都换了一个遍,问题还是没解决
起振电容试了试3.3PF和15PF的   也不行

网友A:
地址冲撞了,楼主没有考虑过器件地址!

网友B:
最上面的原理图,2极管,画反了,实际焊的是对的。程序也OK
下面的原理图,2极管,画对了,实际焊的是反的,程序不OK。

网友C:
曾经有一次,我也同时用了8563和24c02,结果杯具了,换成24C512,都好使了。
你把直插的8563拆下焊想办法焊在贴片的位置上,如果正常,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D:
感觉题目有错别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的原理图,2极管,画反了,实际焊的是对的。程序也OK
下面的原理图,2极管,画对了,实际焊的是反的 ...

谢谢提醒    最上面的原理图的二极管确实画反了,但是实际焊接是对的,测试使用没问题,说明代码没有问题

其次,下面的原理图画对了,焊接也没反,同一套代码   但是结果使用不对

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冲撞了,楼主没有考虑过器件地址!

地址应当没有冲突,上面的原理图上IIC总线上是挂了两个IC的,而且eeprom的是0x00,不会和PCF8563冲突,况且下面的IIC总线上只挂了pcf8563一个IC,不可能存在地址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题目有错别字吧?

谢谢提醒,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一次,我也同时用了8563和24c02,结果杯具了,换成24C512,都好使了。
你把直插的8563拆下焊想办法焊 ...

谢谢  我明天尝试一下,刚从实验室出来

网友:
不初始化,直接读里面的时间,看时间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一次,我也同时用了8563和24c02,结果杯具了,换成24C512,都好使了。
你把直插的8563拆下焊想办法焊 ...

换了个绝对可用的直插8563上去。。。它居然好了!!!

果然是买到了假货     难怪我换了好几个贴片8563都不能用

现在正常了

谢谢指教

网友(2017-10-24):
PCF8563假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