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按键控制LED反转,结果为什么出现异常导致LED闪烁?

楼主(2015-08-25):
u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uchar key_state=0;
    uchar key_press,key_return=0;

    key_press = key_input;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0:

                        if(key_press!=0x13)
                        {
                                key_state = key_state1;
                }
            break;
        case key_state1:
            if(key_press!=0x13)
            {
                key_state = key_state2;
                switch(key_press)     //确定按键已经按下的信号
                {
                   case 0x03:
                   key_return=3; break;//key3
                   case 0x11:
                   key_return=2; break;//key2
                   case 0x12:
                   key_return=1; break;//key1
                }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0;
                        break;
                case key_state2:
                        if(key_press=0x13)
                        {
                                key_state = key_state0;
                        }
            else key_state=key_state2;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void key_control(uchar key_num)
{
     uchar camera_flag=0;
     switch(key_num)
     {
        case 1: camera_flag=1;PORTB.1=~PORTB.1;PORTB.2=~PORTB.2;break; //LED取反
        case 2:PORTB.1=~PORTB.1;break;
        case 3:PORTB.2=~PORTB.2;break;
     }
}

void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Init();
    while (1);
      {
         if(timer_10ms_ok)
         {
              timer_10ms_ok=0;
              key_control(read_key());
         }
      }
}

程序的本意是按键按一次LED反转一次,,但是实际情况为什么是按键按一次LED连续在闪烁呢?

网友A:
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仿真调试,在LED反转处设断点,查看各参数是否预期,从而逐步查错及排除,这样印象最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各位大神”不是合格的标题。

版规1.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不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即标题不合格), ...

新人报道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仿真调试,在LED反转处设断点,查看各参数是否预期,从而逐步查错及排除,这样印象最深刻 ...

CVAVR好像不能仿真调试!

网友:
兄弟,赶紧改标题啊。

网友:
定时器初始化在哪里?

网友:
  if(key_press=0x13)改为if(key_press==0x13)

网友C:
楼上正解,是基本的语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是基本的语法问题

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里的问题?

兄台把判定语句,些成了赋值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台把判定语句,些成了赋值语句。

哦哦  知道了,只是编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提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  知道了,只是编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提示!!

兄台,这种错误编译器不提示的。
这类错误很常见,细心核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台,这种错误编译器不提示的。
这类错误很常见,细心核对就好了。

谢谢,下次得仔细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