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4怎么配置STM320C5505的工程啊?

楼主(2015-08-25):
CCS V4怎么配置STM320C5505的工程啊?

求指教!!!

网友A:
ccs v4适合DSP,
想用于stm32用eclipse通用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 v4适合DSP,
想用于stm32用eclipse通用版本。

写错了

是怎么配置  TMS320C5505

网友(2015-10-11):
我的理解是CCS3.3需要单独配置工程 CCS V4  直接新建工程 在建工程时选择芯片和仿真器  可以下载个TI的controlSuite 看看里面有没有该芯片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