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中断的选择

楼主(2015-08-25):
功能要求:需要产生一个1K HZ的脉冲。

资源:
1.因其它功能需要,板上已有一个1ms的中断,可以实现某个管脚的1K HZ的脉冲。
2.通过定时器的MAT产生一个1K HZ的脉冲

以上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我应该选择哪种更好。谢谢

网友:
软件定时器可能会因中断抢占或嵌套而不准时,虽然频率是1K没错,但宽度会变化。

硬件定时器独立运行不受此影响。
如果你的硬件定时器也是中断再翻转IO的话,那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不能考虑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