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智能小车怎样完美的走8字型

楼主(2015-08-25):
四轮小车(后面两轮驱动,前面两轮控制转向),这样一款小车怎样可以完美的走出8型图案。
诸位给个提示。

网友A:
左满舵,回原点后右满舵,回原点后停。

网友B:
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满舵,回原点后右满舵,回原点后停。

说的有道理,不过因为速度惯性原因,还是右点不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些吧

就是想用智能小车走一个非常标准的图形出来,小车出该点出发,进行一次8字型运动,然后在回到该点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智能小车走一个非常标准的图形出来,小车出该点出发,进行一次8字型运动,然后在回到该点来。 ...

闭环选择量力而行,里程计或者视觉全局定位

网友C:
地面用黑胶带贴个8,车上安装红外对管,循线

网友D:
做成8字寻迹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参考飞思卡尔智能车摄像头组,快的让你无法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飞思卡尔智能车摄像头组,快的让你无法想象~

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啊,那个摄像头组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NDAyNzky.html?from=s1.8-1-1.2
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8字寻迹不就可以了?

怎么做,我这个没有红外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用黑胶带贴个8,车上安装红外对管,循线

那样的话,图形就彻底固定死了。

楼主:
看不了,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不了,可以给个链接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NDAyNzky.html?from=s1.8-1-1.2

网友:
你是想让小车的哪一点的轨迹是8字形 几何中心还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NDAyNzky.html?from=s1.8-1-1.2

速度真快,这是用什么做的,勘称车神

网友E:
有幸参加过,就是单片机采集摄像头图像,算出最佳路线和速度,控制舵机改变方向,控制直流电机加减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做,我这个没有红外传感器的...

如果是带颜色的轨迹
可以用颜色传感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幸参加过,就是单片机采集摄像头图像,算出最佳路线和速度,控制舵机改变方向,控制直流电机加减速。 ...

处理速度挺快的,我用的是手机蓝牙串口APP进行轮询触发,结果舵机给我的感觉是转向动作不流畅,没有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带颜色的轨迹
可以用颜色传感器呀

如果还不好,传感器之类的,就要考虑加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理速度挺快的,我用的是手机蓝牙串口APP进行轮询触发,结果舵机给我的感觉是转向动作不流畅,没有美感 ...

舵机一次就转到位看起来转的生硬,可以过渡下,就像自己开车一样,转向打方向盘是要一定时间的

网友(2015-12-14):
机械结构好像可以实现

网友(2016-01-14):
做个循迹的,想怎么完美就怎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