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 nmos pwm

楼主(2015-08-25):
使用IR2104 驱动f75nf75 n-mos,PWM用来控制上桥臂还是下桥臂呀

网友A:
H桥的话上下臂都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的话上下臂都要控制~~~~~~~~~~~~~~

我的意思是说,左边上桥臂用PWM,右边下桥臂用高电平,还是左边上桥臂高电平,右边下桥臂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