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了一个国产PLC,号称军工

楼主(2015-08-25):
PLC型号:N80-M44MAD,拆解过后给我感受是厂家不诚实,
明明用的STM32F103VCT6 也没扩展AD和和DA   却标明是16位AD和DA  精度是0.1% 有图为证大家看吧

CPU:STM32F103VCT6
AI: 是先用LM324 调理 然后进入 STM32F103VCT6 的AD端
DO:是PWM  6路   经LM324 调理放大输出
时钟:DS1302
以太网:DM9000ACE

主板图正面:

主板背面

电源

外壳

网友A:
第一眼,军工不会用这么低档的9芯连接器,这种脚大都是一个铁皮卷绕起来的,
军工的一般都是一个铜管铣出来的

网友B:
话说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国内军工品质。

网友C:
军工?你没一个砖头呼他脸上

网友A:
真正军工还是不错的,比如航空航天那些,假军工就不好说了

军工并不是有多先进,材料不说,单从工艺上讲,这个plc就被打死了,走线、固定这些,肯定不会热熔胶了,线也不会随意的拉

网友:
想当年我穿开档裤时,这个还是很先进的吗!

网友:
见过另外一个国产的plc,数据写的很好,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

网友:
卖家说啥你就信了,都没点国情意识吗?

网友D:
可能是用了过采样的算法提高分辨率的!

楼主:
这个没法,吹牛又不上税,不说用12位的片内 AD ,AI AO  都是和CPU 共地的,万一 干扰起来 那就不知道CPU如何了跑了,AD就不知是多少位了

网友E:
连个三防漆都不涂?受潮了这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用了过采样的算法提高分辨率的!

想到一块了,过采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连个三防漆都不涂?受潮了这么办?

三防漆本来就没有什么毛用。
要防潮,像洗衣机一样灌树脂才是王道。

楼主:
12位AD  过采样变成13的还可以,但是变成16位的,想想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军工?你没一个砖头呼他脸上

那只能说你没见识过真的军工。楼主这个三无产品,能代表什么。

网友:
继电器焊接时都烫了,排列也不整齐。

用量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防漆本来就没有什么毛用。
要防潮,像洗衣机一样灌树脂才是王道。

真正三防漆是有用滴,要看工艺要求,不是说随便喷一下就表示三防了啊

做湿热试验,就是高温高湿(不是浸水,而是比如100%湿度),48小时后,机器大部分地方都长毛了,要能开机后正常工作的,

网友:
国内产品参数实际值 = 产品参数说明 * 50%

网友:
很一般的东西,都是在吹

网友:
电源没加共模电感,中评

网友:
电池是怎么回事,那样子焊接在那里

网友:
F103的16位AD···对这个很好奇

网友:
国产的PLC大部分都在这个层次上。。。

网友:
符合国情,标准是国产

网友:
哈哈,我用过这家的PLC,名字叫矩X

网友:
不过他们比较良心的是电脑编程软件也是自己的,而且自成一派,跟三菱、欧姆龙、西门子、codesys等都不一样。这点比其他过程品牌做的良心一点,问题是不学他们的软件就不会用,所以他们卖的也不怎么样。使用有障碍

网友:
相当凑合

网友:
拆过西门子、三菱的再看这做工,连山寨都算不上!

网友:
没看出一点军工的样子,三流水平的冒牌货罢了。

网友:
做的不错,你用军工品的价格买了没有? 你们自己做的产品就是顶级的,然后不叫国产?

网友G:
1.军工绝对不用有飞线,也不会有空电阻位的。如果有需要非常复杂的文件控制。所以一般都不会有。

2.这个焊接,,让人头痛。军用设备的焊接人员是需要专业的焊接资格证。恐怕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问题。

3.线材 ,这样的普通PVC线 就算了。尽然没有做二次绝缘。

4.上面有朋友说到的插接件,,所有的插接件,必须 一体成型,接触位置的镀金含量要打标。如果不是焊接死的 ,必须带防呆,和LOCK。一个简单的DB09都上K。国内也就养着一两家公司。

5.另外在我的影像中,好像 军事用途的电子设备里面没有PLC这样的东西。

6.那个悬空的电池,那么高的继电器,不知道怎么做的震动实验。

7.还有那个外壳。连车规都过不了。这种东西的外壳,一般是全合金,上下盖结合部位还要上磨床,这样密封不用密封件,这样好过测试项目。

8.光耦是贴片的 ,恐怕也不好处理。

9.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一个加固用的胶水。

网友H:
神人,12位ADC能模拟出16位精度。求解

网友:
不愧是军工级啊,做工实在是太感人了

网友:
这种听听就可以了!

网友:
国人最牛逼的技术就是吹牛逼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军工绝对不用有飞线,也不会有空电阻位的。如果有需要非常复杂的文件控制。所以一般都不会有。

2.这个焊 ...

看来你在军工单位工作啊。

网友:
南大aokuao的东西!

网友:
我已经感觉高大上了

网友:
2032电池能用于-40~+85度,一看就是山上货!吹牛水平超军工!

网友:
这军工~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是中国的军工。。。。。

网友:
那颗电池不得不说,真心的牛B

网友:
这还真不能叫什么军工了,水啊

网友:
一看就是假的。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Demo板,没有考虑到生产工艺!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看来你在军工单位工作啊。

没有。曾经了解过。

网友:
号称“军工”很正常!

网友A:
人家说的只是打军工牌,并不是说这个板子或者机器就是符合军工,就像很多我记得空调还是啥来着,广告中不都是说的源自航天科技嘛,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2位AD  过采样变成13的还可以,但是变成16位的,想想也是醉了

精度过采样是什么样的技术,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
这还军工,还没土豪企业的进口镀金连接器霸气。板子做工也不咋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的只是打军工牌,并不是说这个板子或者机器就是符合军工,就像很多我记得空调还是啥来着,广告中不都 ...

嗯,微波炉还源自军用雷达科技……

网友:
过采样实现16bit貌似不稀罕吧

网友:
军工的东西,能随便卖出来?
骗人成份居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有。曾经了解过。

不知道一些军工标准有没有相应的文档可以下载到啊。

网友:
从工艺、设计看,根本不是军工的,军工看的不是多么先进,看的是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一些军工标准有没有相应的文档可以下载到啊。

只有 对应的测试标准,其余的就看你的本事。

我见过放在类似篮球里面,当球打的,

直接用火烤的。

网友:
国产仿三菱PLC,类似信捷之类的,很多很多,做工嘛,注意国产的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

网友K:
待我拆一个东风41给你比较比较吧。

网友:
军工用的端子,差不多和这个PLC一样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待我拆一个东风41给你比较比较吧。

哈哈   有意思

网友:
我了解这个公司,这款是低端民品中做楼宇自控的plc,军品plc估计你们看不到

网友L:
人家公司军品PLC都是用自主设计,流片的CPU,不能多说,不了解就不要太刻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神人,12位ADC能模拟出16位精度。求解

实际是可以的,过采样。

网友:
这品质,只能号称军工.

网友N:
我见一仿三菱国产PLC用的CPU是STM32F103,而标的指令速度是0.08us,肯定是标高了,用汇编编也做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
现在还不是满大街的军用品小店,这个就好像金胖子说要登陆太阳一样,听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见一仿三菱国产PLC用的CPU是STM32F103,而标的指令速度是0.08us,肯定是标高了,用汇编编也做不到这个速 ...

STM32F103 72M CPU ,每条指令算单周期也需要13ns, 三菱基本指令平均算6条汇编指令实现,如果全速运行6条单周期指令,需要花费78ns,当然实际运行不可能78ns, 应该要100ns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嗯,微波炉还源自军用雷达科技……

是的,磁控管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人家公司军品PLC都是用自主设计,流片的CPU,不能多说,不了解就不要太刻薄, ...

啥意思,两条腿走路?军品一个部门,民品一个部门?
我感到奇怪,难道两个部门从不沟通,以至于民品的能做出这种产品?

网友:
一眼就看出非军工也......

网友O:
引用 网友G:
1.军工绝对不用有飞线,也不会有空电阻位的。如果有需要非常复杂的文件控制。所以一般都不会有。

2.这个焊 ...

光耦贴片不好处理是什么意思?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法,吹牛又不上税,不说用12位的片内 AD ,AI AO  都是和CPU 共地的,万一 干扰起来 那就不知道CPU如 ...

其实12bit的AD和DA也不丢人啊,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模块就是这个参数啊,而且居然也没有与cpu模块隔离,每次设计上都得外加隔离

网友:
用PLC的地方主要考虑稳定性吧  再说项目有钱也不差这点

网友:
求推荐一款用于学习的国产PLC或PLC板,最好兼容西门子或三菱的开发软件和指令,带AD、DA。
本来想直接买西门子或三菱的PLC,主要是价格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光耦贴片不好处理是什么意思?百撕不得骑姐

贴片器件 如果太重了,解除PCB部分又不多。你说在几个G的加速度下 。会怎么样?

网友P:
楼主 按照那个型号我淘宝了下,那个写的是16点输入,16点输出吧。确定没弄错?

网友:
又被糊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贴片器件 如果太重了,解除PCB部分又不多。你说在几个G的加速度下 。会怎么样? ...

哦,这就是军品偏爱直插的一个原因啊?
不过一般情况如何分配直插还是贴片的应用呢?比如,不能全要求直插吧,毕竟很多元件是几百脚的,也没有直插封装啊?

网友:
军工成了电子行业习惯性用语了

网友:
见过很多      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啥意思,两条腿走路?军品一个部门,民品一个部门?
我感到奇怪,难道两个部门从不沟通,以至于民品的能 ...

1个军用PLC的CPU 18万人民币,民品的PLC一套成本300~400人民币,怎么有可比性呢?

网友:
可能是某些芯片用了军工品质的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实际是可以的,过采样。

12过采样能出16位?过采样倍数多少啊?

网友:
片内ad电路设计好的话,过采样可以达到14位的效果,过采样8次达到16位应该是吹牛了

网友:
军工出来的16位

网友:
引用 网友O:
12过采样能出16位?过采样倍数多少啊?

其实24位ad也是用1bit的高速adc做出来的。这是多少倍?2的23次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 按照那个型号我淘宝了下,那个写的是16点输入,16点输出吧。确定没弄错? ...

那个下面有个介绍的图

网友:
软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待我拆一个东风41给你比较比较吧。

有没有这么强啊,我一直在找一个东方XX(废的也行) 装修房子,霸气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百度搜索到的他们的广告宣传:
N80-M44MAD的以太网、RS232、3个RS454均可以支持实时在线运行态编程,同时都默认支持Modubs-RTU(Modbus-TCP)协议(主从均可),当为从站模式时,不需要任何的编程即可被所有支持主协议的设备访问,包括业内所有的人机界面、组态软件、触摸屏、文本屏、第三方的控制器等。
同样,她可以与所有支持从协议的设备进行数据的交互。使用起来决对是业内最方便的,因为设计团队很温馨的设计了一个通讯管理单元,所有的端口可以并行的进行数据交互,同时任一端口的多个通讯任务按触发的先后次序排队,那些让工程做梦都哭的需要相当严谨的通讯状态机已经在通讯管理单元中内嵌,不再需要用户考虑超时时间错误重试等等即复杂又底层的恐怖故事。
所有的通讯接口均支持自由通讯协议,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功能,可以与那些不按标准设计的装备进行便捷的通讯,各种起始码,各种结束方式,各种校验,应有尽有,还是那句话,简单是美。

产品特点之三:零工程费用的控制器
零工程费,这是每个工程公司老板的美梦,工程项目最不可控的就是工程费用,特别是项目后期的小修改和故障定位。想一想都要抱头痛苦,公司早年统计前面十五年的异地工程,其中百万以下的小工程大多是赔本的,原因就是后续的工程服务成本不受控,工程投入运营后,工程师最怕听到的就是业主打电话过来:小黄啊,这玩意为什么不动了呢?你快过来看看吧。明天早上8点钟我要看到你哦,不然,恨恨!
N80-M44MAD的RS232和RS485支持GPRS-DTU或者是3G的通讯模块,可以做为物联网的核心部件,用户可以通过无线的手机网络对控制系统进行异地远程的监控,同样矩形还是那么强大的把在线运行态编程的功能做在这里面,用户可以通过ADSL或者是GPRS-DTU在任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上,对异地的控制器进行编程和调试。零工程费用这不是美梦,是真实可行的,自从09年开始采用这一技术后,我们异地服务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产品特色之四:混合型的极致
16DI、16DO、6AI、6AO
其中模入可以是0~10V、4~20mA、热电阻、热敏电阻NTC-100,模出可以是0~10V、4~20mA。
当初设计的目的是可以满足楼控一台冷机,或者是两台风机的控制,当产品出来后,却得到了很多其它行业的客户喜爱。
一体化不光是节省了空间,不光是节省了成本,重要的是性能得到了质的提升,模入模出的精度、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电磁兼容的特性也更加优秀,面向4000Vpp的快速脉冲群淡定从容。
“基本上大多数设备控制,这么一个点数都够了,不够还可以加七个扩展模块,太强了”一位设备厂商的总工两眼冒着星星。
产品特色之五:可靠性强
N80的设计脱胎于矩形为航天设计的中大型军用PLC,所有的代码均得到航天科工的神软集团逐一检查,是按照航天的设计要求和规范设计的,不能说永远不坏,但只要是现场正式运行起来的产品,还真是很少见到头痛脑热的,这关键在于矩形公司历来强调的“为善是真”的企业文化。不造假,不用假,所有的元器件选择,尽最好质量的选,所有的设计余量按2倍设计。

网友:
这是骗人还是欺负人呢?反正我感觉这不像军工品质。。。不过国内某些号称军工的也就这样。。。

网友(2016-09-05):
怎么说呢,起步晚嘛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真正军工还是不错的,比如航空航天那些,假军工就不好说了

军工并不是有多先进,材料不说,单从工艺上讲, ...

也就也就是后勤部门或相关单位可以用吧

网友:
这个就是山寨小厂的东西,跟军工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说航天级别的,也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Q:
也就也就是后勤部门或相关单位可以用吧

可能要区别一下

所谓的军品和军用,应该是两个概念,不管后勤与否,如果是军品,都按照相应的GJB或者啥标准来做就是,技术指标和环境达到就基本对了,光环境来说就例如温度、湿度、高度、振动、加速度等等;
而军方用的,完全可以是淘宝上买的嘛 ,比如办公电脑,也是军用,而并不是军品嘛,哈哈

我的意思其实不应该你说的区分后勤与否,具体有点理不清了,语文全还了老师了,现在只知道画板子写点简单C,哎。。。

网友:
LM324,醉了,还给不给我们做ADI的一点机会呀~

网友:
这也敢叫军工?

网友:
该公司的供应商是给过军工供货的=该公司的产品用的是是军工物料

网友:
1、当时见过做军用品的老师焊接,没见过设计,焊接的是个祖辈都是军用焊接出身的世家,父亲就是焊接退休了,女儿接着焊接。一天也就几个航空插头的工作成果,质量好的没法说。另外,导线我就没见过她用非镀银的,当时我还用过那种导线,外皮不怕火(不是我们常用的阻燃,压根就不怕火),里面的镀银导线,不能用手拿着焊接,导热太好,瞬间烫手。
2、问个问题:截图中的黄色一滩胶水,书名叫什么胶水,希望能买来自己用。

网友:
不吹嘘高点,没有亮点,不好卖呀,便宜能用就得,指望国产的按军工标准做出来在工业环境使用

网友:
国内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
号称军工

网友:
军工的并不一定比民用的高级...高低温实验更严格一些

网友:
真正的军工还是不含糊的。这个连EMC能不能通过都难说。

网友:
这做工简直是狗屎。谁敢在设备上用。

网友:
在中国的企业,怎么可能诚实呢,老板都不诚实
跟你说是工业级的,其实都没考虑工业级

网友:
plc里面原来就是单片机啊!

网友:
卖家说啥你就信了,都没点国情意识吗+1

网友:
固定电线是一个什么胶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用了过采样的算法提高分辨率的!

那也不行啊!
ST的片上AD掉渣。。。

网友:
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眼,军工不会用这么低档的9芯连接器,这种脚大都是一个铁皮卷绕起来的,
军工的一般都是一个铜 ...

我也一眼看到这个9芯插座,至少也得是  正凌精工或者南士

网友:
这也是国产PLC太扯了!丢人啊!军工都不怎么民用!军品PLC(总参893研究所)只用在军工项目!2015开始转向民用了!那才是军品!

网友(2017-02-05):
引用 网友B:
话说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国内军工品质。

楼主说的也对。

网友(2017-06-11):
引用 网友H:
神人,12位ADC能模拟出16位精度。求解

过采样(oversampling) ,就是会牺牲速度。

再不行,嗯,用随机数补低位 ,反正一眼看上去和热噪声差不多。

网友(2018-03-26):
最近刚好在调研这家公司的产品了,楼主贴的是他们家的民品吧,军品的看照片是金属外壳的啊,里面是什么样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8-11-16):
引用 网友C:
军工?你没一个砖头呼他脸上

网友:
你泄露了国家机密

网友:
只能说一句,好眼熟

网友:
小作坊出品呀

网友(2019-08-27):
都是套路

网友:
厂家的工程师姓军,人称:军工!

网友:
真正的军工还是不错的,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

网友:
军工级用STM32F103VCT6

网友:
呵呵,做这玩意儿的人叫军工

网友:
这板子,无论是电源还是主控,都太一般了,离军工级还差的太多。

网友(2020-01-03):
哈哈,看起来不像是

网友(2020-04-01):
厂家的工程师姓军,人称:军工!+1

网友:
过分宣传不可取,但是能够坚持做好,也不易。
任何企业,想长远生存,必须有自己的哲学和法则。

网友(2020-06-02):
没有人说这是军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