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CNC解释库 在哪里有下载?

楼主(2015-08-25):
大家好,我在网上看到有关 CNC解释库 的介绍,但是没有找到哪里有下载。

询问万能的论坛,谁有这个 CNC解释库, 共享一下

================链接================
http://www.szleadtech.com.cn/support/show-176.html

================截图================

=============内容================
CNC解释库调用接口详述
以下展示库函数接口的意义及相关示例编程的部分代码,关于CNC解释库的完整头文件DMCNC.H,用户可以咨询雷赛公司,公司视情况会进行相应的处理。
声明一点,本库暂支持C++语言。
# define CW -1
# define CCW 1
//以上两个宏定义值,为圆弧的顺逆时走向
struct D2POINT //二维点
{
double x,y;
};
二维点的结构,主要用于平面设备处理
struct D3POINT: public D2POINT //三维点
{
double z;
};
三维点的结构,可用于浮点雕刻与点胶
struct tag_ARC
{
int nType; //方向
D2POINT ptStart; //起点
D2POINT ptOrgin; //圆心
D2POINT ptEnd; //终点
};
圆弧结构,适合雷赛公司DMC3000运动控制卡对其坐标关系的定义,唯参数nType方向需要对应函数的0或1的逻辑判断,往后的例子会说明这一点的。
struct tag_CMD //CNC指令结构
{
char cmd; //G,M,F,S等指令
int nCode; //指令值
int nAxisBit; //驱动轴号位(X,Y,Z,U,A)
D3POINT ptStart; //坐标1
D3POINT ptEnd; //坐标2
D3POINT ptOrgin; //坐标3
double fValue; //一个浮点保留接口
};
CNC指令结构,重点说明一下:
cmd 可以是G,M,C,F,S等设备指令,若客户想增加其它指令,可通知本公司进行扩充即可。
nCode 指令值,如G指令,可以有00,01,02,03,常表述为G00,G01,G02,G03
nAxisBit 当前行的有效驱动轴,此变量的提取可由函数JP_GET_AXIS进行提取
ptStart, ptEnd 分别为直线或圆弧的起点和终点
ptOrgin 仅为圆弧的圆心
fValue 专门为带有浮点值的指令保留,如C代码,可能有表示为 :C0.317
以下展示一下,tag_CMD的一般用法操作(用以加工的):
int CNC_MARK( tag_CMD &cmd, tag_CONTROL &ctrlItem )
{//此函数不断接受到新的CNC指令
//g_DmcCard为一个控制类的实例,如TD3000 g_DmcCard;
//
switch( cmd.cmd ){
case ’G’:
{// 以G代码为例,以下代码为对G代码的处理
if( ctrlItem.nStatus != tag_CONTROL::Running )
return ctrlItem.nStatus;
while( ctrlItem.nStatus != tag_CONTROL::NoRun )
{
DoEvents();//此函数可参见我的相关文章
if( ctrlItem.nStatus==tag_CONTROL::Pause ) continue;
//处理暂停的代码
if( g_DmcCard.IsRunning() != 1 ) break;
}
if( ctrlItem.nStatus == tag_CONTROL::Running )
{
ctrlItem.cmdCurrent = cmd;//保存当前执行的CNC指令
return DoGCode( cmd, ctrlItem );
//处理G代码函数(用户自定)
}
} break;
case ’S’://其它代码处理
case ’M’:
break;
}
return ctrlItem.nStatus;
}
//处理G代码的函数
int DoGCode( tag_CMD &cmd, tag_CONTROL &ctrlItem )
{
tag_PARA ¶ = g_Para;//一个参数对象,内容由用户决定,在此仅作为示例
C3DPoint pt( para.pntWorkOrgin.x, para.pntWorkOrgin.y, para.fZLimit);
//double fsafePos = para.fZLimit - para.fZUpSafe;
switch( cmd.nCode ){
case 0:
{//G00指令
short nAxis(cmd.nCode>>8),i(0);
short axisArray[4];
double pos[4];
if( (nAxis&0x100) != 0 ){
axisArray=XCH;
pos[i++] = cmd.ptStart.x+g_Para.pntWorkOrgin.x;
}
if( (nAxis&0x010) != 0 ){
axisArray=YCH;
pos[i++] = cmd.ptStart.y+g_Para.pntWorkOrgin.y;
}
if( (nAxis&0x001) != 0 ){
axisArray=ZCH;
pos[i++] = pt.z-cmd.ptStart.z ;
}
g_DmcCard.MoveES( i, axisArray, pos,
g_Para.jumpSpeed,
false );
}
break;
case 1:
{//G01指令
g_DmcCard.MoveM3( XCH, YCH, ZCH,
cmd.ptEnd.x+g_Para.pntWorkOrgin.x,
cmd.ptEnd.y+g_Para.pntWorkOrgin.y,
pt.z-cmd.ptEnd.z,
g_Para.workSpeed,
true );
}
break;
case 2://顺圆弧,注意方向, tag_CARC是在控制卡类定义的结构
//0为顺时,1为逆时
g_DmcCard.Arc( XCH, YCH,
tag_CARC(cmd.ptOrgin.x+g_Para.pntWorkOrgin.x,
cmd.ptOrgin.y+g_Para.pntWorkOrgin.y,
cmd.ptEnd.x+g_Para.pntWorkOrgin.x,
cmd.ptEnd.y+g_Para.pntWorkOrgin.y,0),
g_Para.workSpeed, 0.1 );
break;
case 3://逆圆弧
g_DmcCard.Arc( XCH, YCH,
tag_CARC(cmd.ptOrgin.x+g_Para.pntWorkOrgin.x,
cmd.ptOrgin.y+g_Para.pntWorkOrgin.y,
cmd.ptEnd.x+g_Para.pntWorkOrgin.x,
cmd.ptEnd.y+g_Para.pntWorkOrgin.y,1),
g_Para.workSpeed, 0.1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ctrlItem.nStatus;
}
以上基本显示一个G代码处理过程,若要处理暂停/继续,也很简单,等介绍tag_CONTROL结构时,再举例说明。
struct tag_FILEACTION
{
enum{ Inital, Over, Process };
int nAction;
int nFilePosition;//文件当前位置
int nFileSize;//文件大小
void * pUserData; //保留接口
};
文件进度处理进度结构,注要用于用户对界面显示的要求,仅三个动作,初始化,结束,处理中。其中pUserData由用户自定义,注意,此参数不一定等同于tag_CONTROL的pUserData,不要混淆含义了。

由于常用到进度处理显示,因此,举一程序片段如下,以帮助理解:
int FILE_PRO( tag_FILEACTION &action )
{
CCtrlFormView *pView = (CCtrlFormView *)action.pUserData;
// 之所有有这个转型,是因为初始化有这样一句代码
// m_ctrlItem.fileAction.pUserData = ( void *) this;
//m_ctrlItem为CctrlFormView的一个成员函数,初始化动作是在CctrlFormView的
//构造函数完成的.
switch( action.nAction ){
case tag_FILEACTION::Inital:
{
pView->GetDlgItem( IDC_BUTTON_MARK )->EnableWindow( FALSE );
pView->m_nCtrlMode = Ctl_Mark;
pView->m_prgMark.SetRange( short(0), (short)action.nFileSize);
pView->m_prgMark.PostMessage( PBM_SETPOS, 0, 0 );
//初始化进度条
}
break;
case tag_FILEACTION::Process://不断显示进度条
pView->m_prgMark.PostMessage( PBM_SETPOS, action.nFilePosition, 0 );
break;
case tag_FILEACTION::Over://处理结束后,作一些处理
pView->m_nCtrlMode = Ctl_Edit;
pView->GetDlgItem( IDC_BUTTON_MARK )->EnableWindow( TRUE );
pView->GetDlgItem( IDC_BUTTON_MARK )->SetWindowText("运行");
pView->m_ctrlItem.nStatus=tag_CONTROL::NoRun;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1;
}
务必记住一点,即使用户不打算作任何界面上的显示或处理,也需要定义一个类似于FILE_PRO函数,只要为空即可。
struct tag_CONTROL
{
enum{ NoRun=0, Running=1, Pause=2, Continue=3 };//控制状态
int nStatus; //执行状态
tag_CMD cmdCurrent; //当前执行指令
tag_FILEACTION fileAction;//文件处理结构
int (*pfnCncAction)( tag_CMD &cmd, tag_CONTROL &ctrlItem );
//代码处理函数指针
int (*pfnFileAction)( tag_FILEACTION &action );
//文件进度处理函数指针
double fUnitX,fUnitY; //PLT文件比值
void * pUserData; //保留接口
};
重点介绍这个控制结构,它包含常见的四个控制状态,空闲/停止,运动中,暂停,继续等操作,介绍此结构后,我将展示一下整个调用过程的操作:
nStatus 控制状态变量
cmdCurrent 当前用户正在操作或执行的CNC指令结构
fileAction 一个文件进度处理对象(详见tag_FILEACTION)
pfnCncAction
非常重要的一个函数接口,用以处理CNC指令的用户接口,没有这个接口,用户拥有此库就没什么意义了,参见以上的CNC_MARK函数,以便于理解。
pfnFileAction 处理用户界面进度的一个函数接口
fUnitX,fUnitY 用于PLT文件转换时的单位,一般为倒时,其值为1/40或1/10之类的
pUserData 用户自定的数据结构,不要混同于tag_FILEACTION的pUserData, 两者可相同,也可不相同,全由用户决定。
以下用一部分示例代码及注释,帮助用户更深的理解一下函数的调用操作及接口的意义:
在CctrlFormView的构造函数做以下初始化:
m_ctrlItem.nStatus = tag_CONTROL::NoRun;
//程序刚开始,所以状态当然为停闲了
m_ctrlItem.pUserData = ( void *)this;
m_ctrlItem.fileAction.pUserData = ( void * ) this;
//此处,我将pUserData 都指定为this了,用户只要会处理,可自行决定
m_ctrlItem.pfnFileAction = FILE_PRO;//此函数以上有定义过
m_ctrlItem.pfnCncAction = CNC_MARK; //此函数以上有定义过
在头文件这样声明:
tag_CONTROL m_ctrlItem;
再定义一个控制函数如下:
…(数据的判断及准备略去,用户自行处理)
DEVICE &card = g_DmcCard;//此对象的来源可参见《多控制卡编程思想》的文章
tag_PARA ¶ = g_Para;//用户自定的参数
static C3DPoint p(0,0,0);
double fsafePos(0);
switch( m_ctrlItem.nStatus ){
case tag_CONTROL::NoRun:
{//停止或闲停时加工
RunIt(0,0);
} break;
case tag_CONTROL::Running://在运行时,转成暂停
{// remeber position
//一般为停止当前所有驱动轴,
//再抬起Z轴,并记录当前的XY位置
//(代码实现,由用户自行完成)
//最后令状态标志为tag_CONTROL::Pause:
}
break;
case tag_CONTROL::Pause://在暂停时,转成继续
{
//先移动XY到位,然后下Z轴位置
//再继续执行m_ctrlItem.cmdCurrent指令
//然后再恢复状态标志为m_ctrlItem.nStatus = tag_CONTROL::Running;
}
break;
}// end switch status
以上调用的RunIt函数定义如下:
int CCtrlFormView::RunIt( int , int )
{
CMainFrame * frm = (CMainFrame *)AfxGetApp()->m_pMainWnd;
CCNCView *pView = (CCNCView *)frm->GetActiveView();
CCNCDoc *pDoc = (CCNCDoc *)pView->GetDocument();
CString string = pDoc->GetPathName();
char filename[0x200];
strcpy(filename,string.GetBuffer(0x80));//从文档类中取得文件名及路径
return JP_ASSAY_CNC_FILE( filename, m_ctrlItem );//调用CNC处理函数
//好简单哦,CNC的复杂分析,文字的处理,都在JP_ASSAY_CNC_FILE完成了
//这里曾经是很多程序员反复做的无聊又麻烦的事情
}
/////////////////////////////////////////////////////
//函数接口
DMCNC_API int JP_ASSAY_CNC_FILE(char *strFileName,tag_CONTROL &ctrlItem);
DMCNC_API int JP_DXF2CNC_FILE( char *dxfFile, char *cncFile, tag_CONTROL
&ctrlItem);
DMCNC_API int JP_PLT2CNC_FILE( char *pltFile, char *cncFile, tag_CONTROL
&ctrlItem);
以上三个函数调用方法,基本相同。 都可以参照以上的RunIt内的调用手段。
解释库中的其它辅助函数的调用,暂时保留,实质上用户都可以自已解决。
至此,本人已利用此库完成了一个CNC简易调试器软件(以上部分代码即从此软件代码粘贴过来的),及一个文件分析处理的操作,即将CNC文件转成自定的一些数据结构,以用于3D显示等等之类。

网友:
GRBL里面有

楼主:
GRBL 在哪里?能详细说一下么?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GRBL 在哪里?能详细说一下么?谢谢啦!

GRBL在GitHub, google用不了的话就用b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BL在GitHub, google用不了的话就用bing

我搜索了一下,找到了,请看一下是否正确。

链接:https://github.com/grbl/grb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索了一下,找到了,请看一下是否正确。

链接:https://github.com/grbl/grbl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