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GPS定位客户端数量的服务器应该何种架构?

楼主(2015-08-25):
公司准备做一款电动自行车的gps防盗设备,使用gprs把运行坐标值实时传到服务器上去,服务器汇总后可生成轨迹等信息。
市场期望可能有几百万的用户,这样的话瞬时访问压力会很大,还要接收存储数据。
软件肯定是外包,但是老板要求先了解一下,做到心里有底。

还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本地先存储部分数据,每隔一定时间上传。即使这样的话,也可能遇到同时上传的情况。
这种大访问用户的服务器端一般用何种技术?

网友A:
nodejs很适合,数据量不大,关键是并发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dejs很适合,数据量不大,关键是并发能力不错

是的,这个东西主要看并发处理能力

网友:
多买几台服务器。

网友B:
全国的电动车都被你们监控了。

网友:
数量量小,应该好处理吧,比如自行车10秒更新一次坐标信息,1分钟上传一次坐标汇总,量不是很大吧,

网友C:
node.js做高并发数据的接入是OK的,但是楼主的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接入。
接入后要对数据进行处理,把坐标异常的找出来并产生告警,就涉及实时数据处理。
百万GPS,按秒刷新,产生海量的数据,关系型数据库轻松就被存爆了,就涉及海量数据的存储。
接下来还有实时查询路线轨迹等一系列的问题,路长着呢......
哥们当年做类似的项目,摸索了一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国的电动车都被你们监控了。

没有那么多,电动车每年出货量大概两千万辆,几年累积百万辆已经是很少比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de.js做高并发数据的接入是OK的,但是楼主的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接入。
接入后要对数据进行处理,把坐标异 ...

不需要按秒更新,有些延迟是可以接受的。目前只需要后期统计运行轨迹,不需要所有车辆实时监测异常。只需要特定编号的车辆(如用户报警车辆丢失)提高刷新速度即可
请问 mlhorizon 是做服务器开发吗? 这东西外包的话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D:
你公司监控了,然后呢?
报警?
如何和用户联系起来?
手机短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按秒更新,有些延迟是可以接受的。目前只需要后期统计运行轨迹,不需要所有车辆实时监测异常。只需 ...

电动车跑起来,每秒好几米,如果不按秒采样的话,画出来的轨迹就很荒诞了。
当然,车子不跑的时候,可以采样不用太频繁。
很多事情量小的时候很简单,量大了就难处理了。

我是做数据中心监控的,对小机房提供远程值守服务。
一个500平米的机房,有2万左右的监控测点,每5秒刷一次。我们现在服务了400多个机房。
和你的场景类似,但对数据处理的要求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公司监控了,然后呢?
报警?
如何和用户联系起来?

主要是用户用自己的账户登录网站,查询电动车所在位置,然后去找,或者去报警。我们只负责提供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户用自己的账户登录网站,查询电动车所在位置,然后去找,或者去报警。我们只负责提供数据 ...

好创意。。。

网友D:
GPS模块藏的哪儿,不被发现。
现在小偷很专业,说不定半路把GPS模块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模块藏的哪儿,不被发现。
现在小偷很专业,说不定办理把GPS模块扔了。 ...

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另外一个组专门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另外一个组专门在解决这个问题

搞到最后,是不是很多模块了?呵呵。

网友E:
解决个屁,只要用GSM模块,一个100块的GSM干扰器,你什么都找不到,现在偷汽车车小偷都标配GSM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个屁,只要用GSM模块,一个100块的GSM干扰器,你什么都找不到,现在偷汽车车小偷都标配GSM干扰。 ...

大胡子的话经典,这个问题提过,让老板去考虑怎样推广吧

网友:
nodejs+ couchbase 或者nodejs+ mongodb 某个打车软件起家就是mongodb ,另外一个海关电子锁公司在我的建议下,换了couchbase ,效果杠杠的

网友:
百万的用户,同时在线数和数据上传频率这两个参数很关键,决定了系统的并发数和响应时间;如果在线1W,1分钟上传一次,并发数也不小,可以用NIGNX做HTTP前置代理服务器,后面接若干应用服务器,最好是Hadoop或spark的云计算集群不要用关系数据库。因为100万用户+100字节+3秒*60分钟*24小时*365天,数据量也在157TB级,考虑静止不动不产生数据,系统使用率10%算,也在TB级。

网友:
别想这么理想了,真能卖多少都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得用什么数据库呢?除了关系数据库。

网友:
你还打算一个服务器搞定?现在只要搞出一个能接受几十或几百的客户端的服务器就得,不够就加服务器的形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6-09-01):
考虑数据库的都是一些没实际做过项目的,大项目压根不用考虑这些,甚至服务器都不需要考虑,云计算商的服务支持MQTT,云计算商的数据库还支持自动均衡呢,你要多大买多大就是了,考虑这破逼玩意

这些都不是你要考虑的,你要考虑的是怎么写好你的代码就就行了

网友:
學習了,用得到

网友:
还没开发,就百万的用户量出来了。

随便搭个服务器,先卖出几K台再说吧,到时候说不定各个云服务商主动来找你们呢。

网友:
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的软件高手,学习了

网友:
电动车 也车联网了 并发处理连接 接收数据都不是问题 lz这种数据处理的逻辑也简单,每个电动车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并不需要关联处理

网友:
百万用户?你们老板真够牛逼,这个行当混过,老板已经都是要死不活的。

网友:
GSM都是匿名流量卡?那么每年的年费谁交?怎么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