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2A可否工作在60V直流输入

楼主(2015-08-25):
Viper12A可否工作在60V直流输入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
可以,最低工作电压16V。

网友:
我就是在24V下用。

网友:
请教下用viper12a做开关电源,电压在输入AC85-265v范围输出12v是正常的,DC110v输入时输出就只有8v左右了。请问下该如何调整参数

网友A:
AC85 整流成直流后是大于DC110V的,估计是由于输入电压不足,导致输出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85 整流成直流后是大于DC110V的,估计是由于输入电压不足,导致输出电压不足 ...

ls你好:估计是由于输入电压不足是指DC110v么.
dc110v时viper12a很烫很烫,我将吸收改成RCD后;温度就正常了,但电压输出就不对了

网友:
刚量了下输入DC110V时viper12a的VDD脚电压17v,AC85时VDD脚为12v。是不是变压器辅助绕组不对?

网友:
交流输入时是没有地的,整流产生一个浮动的直流电压
注意一下输入的直流电压是否浮地的
把交流输入和整流器部分剥离出来,就相当于一个直流输入,与直接直流输入作对比

网友:
高频变压器电气参数:

1,N1 [2-1] 0.12/150T,N2 [5-8] /0.35/16T,N3 [4-3] /0.12/14T,

2,电感量为:Lp=(2-1) 2.80mH/±10%,(10KHz,1V,25℃)

3,EE11 PC44磁芯

4,EE11卧式4+4骨架, 1,2,3,4;5,NC ,NC,8,(其中6、7脚为空脚)

网友:
应该找到问题了。
VIPER12A工作电源绕组同名端弄反了。跳线弄了一台现在DC100左右也能工作了。明天在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