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芯片好烫,都有什么好的散热方法啊

楼主(2015-08-25):
板子上的芯片好烫,都有什么好的散热方法啊,直接加散热片  效果不是很好的感觉

网友:
是异常发烫还是正常发烫啊?异常发烫请检查硬件,正常发烫请参考芯片设计手册。

网友:
散热片还不行?加大

网友:
看到人家液冷散热的,直接整个主板泡在变压器油里面

网友:
一般芯片设计手册会有参考layout,看你说的好烫会不会是电路错误导致的发烫,先检查电路确认无误然后再做其他散热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