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4中Flash Memory Module (FTFE)和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MC)区别

楼主(2015-08-25):
请问各位朋友一个小问题,K64中Flash Memory Module (FTFE)和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MC)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两个模块都可以读写Flash和Ram中的数据。

网友:
楼主你好。
FMC的说明:
The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MC) is a memory acceleration unit that provides:
• an interface between the device and the dual-bank nonvolatile memory. Bank 0
consists of program flash memory, and bank 1 consists of FlexNVM.
• buffers that can accelerate flash memory and FlexNVM data transfers.
FTFE的说明:
The FTFE modul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ccessible memory regions:
• Program flash memory for vector space and code store
• For FlexNVM devices: FlexNVM for data store and additional code store
• For FlexNVM devices: FlexRAM for high-endurance data store or traditional RAM
• For program flash only devices: Programming acceleration RAM to speed flash
programming

通常的flash ,FlexNVM的操作是通过FTFE实现的。

楼主:
E文不好,看不懂

网友:
FMC是控制器,是执行机构,没Flash,只有一堆寄存器(顺带有点cache),FTFE是真正的Flash存储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