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mac地址通讯问题你

楼主(2015-08-25):
奇葩的产品,没有MAC地址,也无法设置,都是FF-FF-FF-FF-FF-FF-FF。用其提供的PC软件,可以通讯。
但自己在openwrt中就无法联接

网友:
他的PC是怎么通信的?他是广播加入自定义的协议吗,抓下看看

网友:
难道用广播通信

楼主:
谢谢上面的,我测试下来是这样的不经过路由,只有指定设备的IP地址,就可以正常通讯,一旦路由,就不能用了。

补充,用MAC扫描软件,看下,确定MAC地址是 FF-FF-FF-FF-FF-FF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我测试下来是这样的不经过路由,只有指定设备的IP地址,就可以正常通讯,一旦路由,就不能用了 ...

退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