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的www下放lua脚本网页访问不能执行,但放里面的cgi-bin...

楼主(2015-08-25):
放www目录,或者自己新建子目录里。网页直接路径访问不能执行那个脚本。
但是放在里面的cgi-bin里是可以执行的,这个cgi-bin有什么特别处理过的吗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烦请告知下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烦请告知下解决方法

没  以后要lua脚本可执行,直接就放在那个文件夹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  以后要lua脚本可执行,直接就放在那个文件夹下吧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