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做的一个开关电源,毛刺多!请教解决办法

楼主(2015-08-25):
  自己是开关电源小白,有个仪表上要用到一个电源,自己想着随便找个电源搬了上来,结果就悲剧了。出来的12V波形是这样的。。。。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附上示波器波形  原理图
  奉上50莫元

楼主:
自己先占个楼层,期待各位的指点

网友A:
楼主,你这电路图,谁看谁头晕
初看到处都是问题,仔细看一眼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你的次级整流二极管呢?
变压器匝数?
输出电压和电流?
能把展开之后的纹波发上来不?
最好PCB也截图看看更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电路图,谁看谁头晕
初看到处都是问题,仔细看一眼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你的次级整流二极 ...

附上PCB截图   展开后电源波形。烦您指点

网友B:
输出滤波没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电路图,谁看谁头晕
初看到处都是问题,仔细看一眼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你的次级整流二极 ...

出来12V以后 我后面还有一个MC34063 降压到5V  之前的波形是带上MC34063的波形,后面我把MC34063下掉以后 波形又好了不少,但还有不少毛刺,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滤波没做好吧!!

输出有两个1000uf的电解电容  10u 104 都带上了,还是这么多毛刺

网友C:
加个1mH以上的电感到输出端毛刺立马消失很多,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1mH以上的电感到输出端毛刺立马消失很多,不妨试试

确定要这么大的电感?1MH!  输出端已经串了一个78uh的电感了

网友D:
探头是怎么接的? 地夹去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是怎么接的? 地夹去掉了吗????

不是很明白

网友D:
把那夹子去了,用一条短线直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夹子去了,用一条短线直焊。

应该不是夹子的问题,我用同一示波器 抓 明伟的 电源就很好

网友D:
还有就是整流管,图上看不出整流管?

网友E:
只是路过看看    不太敢做AC-DC

网友:
输出换两个小点容值的电容试试,示波器的地和电源输出端的地共地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整流管,图上看不出整流管?

看到了是U1, U1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是U1, U1是什么型号?

整流二极管U620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路过看看    不太敢做AC-DC

都已经烟花好几次了

网友F:
搞多久了?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多久了?注意安全

那倒还好,每次通电前,那到远远的,然后通电

楼主:
哪位哥们过来指点一下?

网友G:
楼主是用AD画的吗?那个原理图+12V的粗线怎么弄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流二极管U620G

后面没看到电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没看到电解啊?

后面的12v_1那个网络标号就是,后面跟了两个 1000uf的电解电容,一个100uh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用AD画的吗?那个原理图+12V的粗线怎么弄得!!

那是一个标记,原理图右下角,那支笔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12v_1那个网络标号就是,后面跟了两个 1000uf的电解电容,一个100uh的电感 ...

+16_1V 又接到哪?

楼主:
网络标号16_1V和12_1V接一起,我原理图标错了,实际中我搭一起了

网友H:
你旁边是不是有节能灯、LED灯?

我上次旁边开着一盏LED灯(距离30cm左右吧),看到波形就很差啊,以为电路问题弄了很久也不行,后来一关掉灯,立刻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旁边是不是有节能灯、LED灯?

我上次旁边开着一盏LED灯(距离30cm左右吧),看到波形就很差啊,以为电路 ...

没有。。。

网友I:
开关电源本身就是很深的一门学科,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直接买电源厂家的模块儿最省事儿,根据功率大小,什么规格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本身就是很深的一门学科,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直接买电源厂家的模块儿最省事儿,根据功率大小,什么规 ...

要控制成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络标号16_1V和12_1V接一起,我原理图标错了,实际中我搭一起了

如果是这样。那布局不对, E5和电感要对换位置。连线方式都不敢看。看一下电流走向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那布局不对, E5和电感要对换位置。连线方式都不敢看。看一下电流走向你就懂了。

我也注意到这点,我现在是把电感 串在了两个电解电容中间,可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J:
看看那个毛刺的频率是不是和开关 频率一样。
还有楼上给你的建议,探头负极用短线连接,不要用原线,看看毛刺有没有小。
结合以上两点,频率一样,用短线量毛刺有减小,这就是共模干扰,加抗共模干扰的措施基本就行了。
------------------
我看你输出的电压中好像还有低频纹波,是不是调节器反馈补偿没有做好。试试调整反馈补偿网络。

----
共模干扰措施: 1\整流后的直流母线上,正负线均加472或其它大小的Y电容到外壳地,具体大小看效果调整。 然后直流母线正负间加103左右薄膜电容。
                        2\同上,输出也是,正负加X和Y电容。
                        3、变压器初级与次级间加铜带隔离,然后再整个变压器外部加铜带屏蔽。
---基本上做到这几点,共模干扰就解决了。

----------
再看了下PCB走线,太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已经烟花好几次了

以前搞电表都是用隔离变压器,不够电源对电流要求高一些。

如果支持110V,淘宝上买个小型的220转110V的就更好了。
以前被高压电容电了一次,被吓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PCB截图   展开后电源波形。烦您指点

先把34063去掉,AC-DC要分空载波形和带载波形测试,确定都OK了再调DC-DC的
看样子带载能力有问题,检查一下变压器匝比
PCB的问题也比较多,E5和L2的位置要对调,E5最靠近U1
注意输出电流走向,变压器->U1->E5->L2->E6->负载->地线->回到变压器GND pin
原边和次边的隔离距离不够,光耦下面不要走线,保证有6mm以上的间距
310VDC的走线环路也有问题,310VDC+从整流桥出来先走BULK电容E2,再到变压器
310VDC的地线问题最严重,从U1的pin1出来,单独走线到E2的负端,走线要短、要粗
E3、E4还有变压器原边的地线,单独连接好后独立走线到E2的负端,千万不要和310VDC的地线都一块

网友:
其实器件也是一种可能,你把明伟上的拆下来用在你上面看看。

网友:
还有补偿网络的设计,没有看芯片的设计参考,但是觉得是有问题的,一般是R+C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那个毛刺的频率是不是和开关 频率一样。
还有楼上给你的建议,探头负极用短线连接,不要用原线,看看毛 ...

实不相瞒,这个电路之前用过一次。测试出来的波形要比这次的好的多。我怀疑可能和布线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不相瞒,这个电路之前用过一次。测试出来的波形要比这次的好的多。我怀疑可能和布线有关系。 ...

是不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
1.  注意pcb 布局,开关电源接地方面还要注意下。
2. 示波器看下谐波分量,滤波做下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电路图,谁看谁头晕
初看到处都是问题,仔细看一眼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你的次级整流二极 ...

把莫元送给第一个回复的您吧。谢谢您的回答,我把E5直接焊在了U620出口的地方  毛刺少了很多,但是还有比较大的纹波,而且电感前一级电容(现在用的是1000uf)换成2200uf 的话  会有非常明显的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电路图,谁看谁头晕
初看到处都是问题,仔细看一眼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话说你的次级整流二极 ...

你好,我电源空载的时候还好,无毛刺,无锯齿波。   把MC34063接上后,就会出现  锯齿波,毛刺也有。  我卸掉MC34063,如果在短时间内上电(我猜测可能是电容点还没放干净的话),锯齿波还在,而且一直不消失。如果等一段时间上电(猜测电容点放完),输出就又变好了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