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E8 AVR按键程序为什么没有执行??

楼主(2015-08-25):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 (1);
      {
         if(timer_10ms_ok)
         {
              timer_10ms_ok=0;
              key_control(read_key()); //按键程序
         }
      }

}

int j,k;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1_ovf_isr(void) //定时器1溢出中断
{
    TCNT1=65411;          //计数初值
    if(++j>=10)
    {
         j=0;
         timer_10ms_ok=1;//10ms到
         if(++k>=5)
         {
            k=0;
            timer_50ms_ok=1;//1s到
         }
    }
}

网友: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1_ovf_isr(void) //定时器1溢出中断
{
  TCNT1=65411;          //计数初值
  if((j+10)%10==0)timer_10ms_ok=1;
  if(j<50)
  {
    j++;
  }
  else
  {
    j=0;
    timer_50ms_ok=1;
  }
}

网友A:
在中断进程中会被修改的变量要使用 volatile 描述:

volatile int j,K;

网友:
while (1)后面的分号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进程中会被修改的变量要使用 volatile 描述:

volatile int j,K;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