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网络编程,怎样指定用WAN,还是LAN

楼主(2015-08-25):
openwrt,网络编程,怎样指定用WAN,还是LAN?
例如,建个服务端,开一个端口,这个端口是是WAN侧,还是LAN呢??

网友A:
你bind哪个口的ip地址就是用哪个口了,0.0.0.0的话就是全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bind哪个口的ip地址就是用哪个口了,0.0.0.0的话就是全部地址。

谢谢,明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