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9V电机工作产生电压烧毁主板疑惑,求助

楼主(2015-08-25):
最近老板让我整一个推杆, 29V工作电压, 控制电路采用29V和推杆一起供电,控制电路采用29V降5V电路,

电机满载运行的时候突然停止,结果板子冒烟了,降压IC烧了,单片机也烧了,

有什么最便宜又安全的方法保证电机工作的时候降压电路工作稳定。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个类似问题,电机下电手降压芯片顺坏,应该是电机停止瞬间,电机产生的方向电动势导致的。我的解决方法是,电机上电延时几秒后再工作,我修改软件后完美解决。

网友:
用tvs管啊,就是干这个活的

网友A:
1:PCB设计问题;2:感性负载需要做消除尖峰、脉冲措施,就是简单的RC都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CB设计问题;2:感性负载需要做消除尖峰、脉冲措施,就是简单的RC都行

使用rc的话,电阻会产生压降,产生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