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蓝牙GPS模块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8-26):
手头有蓝牙模块和GPS模块,想做一个蓝牙GPS做导航用。用USB转串口分别测试了这两个模块都是可以工作的。本来想应该不难,蓝牙模块和GPS模块的串口交叉连接,然后给两个模块接上电源的ok了。但是GPS连接蓝牙模块后不论是手机还是PC都不能和蓝牙串口连接了(连接失败)。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我用的蓝牙模块:BLK-MD-BC04-B (从模式),GPS模块:论坛买的JCOM-370C

网友A:
这么简单?一个蓝牙一个GPS就成了蓝牙GPS?  那不是一个蓝牙一个耳机就成了蓝牙耳机了?

网友B:
不能一起上电的,上电开始,GPS就有数据给蓝牙了,蓝牙还没有被连接,GPS不停的数据可能会使蓝牙模块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一个蓝牙一个GPS就成了蓝牙GPS?  那不是一个蓝牙一个耳机就成了蓝牙耳机了? ...

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论坛有很多人都做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论坛有很多人都做成功了。

那至少得连接成功之后才发送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一起上电的,上电开始,GPS就有数据给蓝牙了,蓝牙还没有被连接,GPS不停的数据可能会使蓝牙模块死机 ...

看论坛里制作成功的朋友也是蓝牙串口接GPS的,然后接电源。电路也没做什么特殊处理。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了。我的蓝牙和GPS都是9600波特率,把两者都改成4800就可以了。原因不明,只是给后来者以方便,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