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ILINX有独立可安装的体积小的烧录软件吗?

楼主(2015-08-26):
需要烧录两个XILINX芯片,但是又不想安装庞大的XILINX ISE,有简单的绿色的烧录软件吗?

网友A:
你用SPI芯片烧不就简单了。或者用Slave Serial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SPI芯片烧不就简单了。或者用Slave Serial烧。

有个点忘记说了,芯片型号是9536,没有配置芯片的

网友B:
XILINX和ALERA都有单独的烧写软件,其实就是用ISE和QUARTUS 里面独立出来的,可以独立安装的。
下面链接里面有一个独立的XILINX烧写安装包,以及我做的简答的安装说明和LICENSE文件。
希望有所帮助

http://pan.baidu.com/s/1qWP2Ku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ILINX和ALERA都有单独的烧写软件,其实就是用ISE和QUARTUS 里面独立出来的,可以独立安装的。
下面链接里 ...

求:altera的独立烧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和ALERA都有单独的烧写软件,其实就是用ISE和QUARTUS 里面独立出来的,可以独立安装的。
下面链接里 ...

先谢谢了,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altera的独立烧写软件

直接到ALTERA官方的FTP去拖就行: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
比方说QUARTUS II 8.0 对应的单独下载的工具是:80_quartus_programmer.exe
不需要什么LICENSE 文件,直接安装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