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过孔孔径和外径一样,嘉立创打样和批量会...

楼主(2015-08-26):
是这样的~我发现~我同样的孔径和外径都是0.4和0.6~~结果打样的和批量的做出来大小不一样?打样的要小~批量的要大一些~~这事怎么回事呢?我问了朋友~他说~可能是打样为了速度~可能会不换钻头~直接用同一种钻头钻孔?
很早我就发现了~~

网友:
非金属化孔? 我发现这个问题,差异很大。

网友:
两批人修改的。。。。。。。。。。

网友:
机器工艺不一样,生产环节有差异
我打样的板子有时候也是无力吐槽

网友:
孔,焊盘,经常发现大小不一样。

网友A:
问下0.4的孔,出过问题么

不太敢用这么小的,我怕不有不通的,修东西太累了

我都是0.6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0.4的孔,出过问题么

不太敢用这么小的,我怕不有不通的,修东西太累了

我都是用0.4的,从没有厂家出过问题,包括JLC

网友B:
如果都用国际单位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事了,钻头都是mm,电路板的孔有的还是mi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下0.4的孔,出过问题么

不太敢用这么小的,我怕不有不通的,修东西太累了

我从来都是用的0.3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0.4的孔,出过问题么

不太敢用这么小的,我怕不有不通的,修东西太累了

厂家有读孔机,专干这个的 放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用国际单位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事了,钻头都是mm,电路板的孔有的还是mil ...

我一直好奇都是国内里,还弄mil单位是什么意思。难道mm说着不上档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好奇都是国内里,还弄mil单位是什么意思。难道mm说着不上档次

都国内了,直接用尺、寸岂不更好

画板时比较头疼的是经常遇到一会要mil,一会要mm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国内了,直接用尺、寸岂不更好

画板时比较头疼的是经常遇到一会要mil,一会要mm ...

我只用MM单位、除非MM单位不够用。没有这么洋气还整个英国单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国内了,直接用尺、寸岂不更好

画板时比较头疼的是经常遇到一会要mil,一会要mm ...

什么情况下要用到mil给我普及下、让我好认识下

网友F:
ad10如何预设PCB文件单位为mm?

网友G:
楼上这么多人不喜欢mil啊,,其实我觉得100mil,比2.54读起来要好听很多啊,更加不用说200mil和5.08对比了。

网友:
多回复了一条,为什么删不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下要用到mil给我普及下、让我好认识下

16楼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主要是很多元件的封装都是以mil为单位。虽然datasheet上也有标mm,但是从数值来看,就是以mil为单位搞的。
如果按mm来搞的话,很纠结的。例如你的网格尺寸是多少?1/5/10mil ? 还是 0.1/.05/1 mm? 怎么对齐?

网友H:
我一般是边框、插接件、安装孔等用mm来定位,以便和CAD接轨,元器件摆放和走线则用mil,因为大多数元器件的引脚间距都是英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这么多人不喜欢mil啊,,其实我觉得100mil,比2.54读起来要好听很多啊,更加不用说200mil和5.08对比了 ...

如果PCB里都是以MIL为单位、那就没的说的。但是又出现了mm单位。理由就是从小学的就是mm cm单位。所以没必要又在mil mm里切换。觉得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10如何预设PCB文件单位为mm?

在设置里啊、设置下你使用单位。以后就不需要再按Q来切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边框、插接件、安装孔等用mm来定位,以便和CAD接轨,元器件摆放和走线则用mil,因为大多数元器件的 ...

如果用mil 在摆放元件时候,还得算坐标、又得mm与mil换算。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PCB能像CAD用命令直接改变坐标位置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边框、插接件、安装孔等用mm来定位,以便和CAD接轨,元器件摆放和走线则用mil,因为大多数元器件的 ...

我都是用mm~~mil我感觉不习惯~因为从小就学mm~~知道多大多长~但是mil还得换算~~麻烦~

网友:
很多原件用mil,画封装的时候用mil就可以了,画PCB的时候都用mm,反正自动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mil 在摆放元件时候,还得算坐标、又得mm与mil换算。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PCB能像CAD用命令直 ...

和机械定位有关的用mm摆好,剩下的用mil摆就可以了。
我用Proteus,切换网格单位就是一个快捷键的事,也可以直接输入XY坐标移动元件,所以经常切来切去也没觉得什么不方便。

网友I:
如果你用ALLEGRO画板你就会知道经常换单位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明显mm好一些,毕竟是国际单位,比较通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mm~~mil我感觉不习惯~因为从小就学mm~~知道多大多长~但是mil还得换算~~麻烦~  ...

习惯习惯、别较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习惯习惯、别较劲了

这样总结大家讨论的结果下来~~难道我楼主位的问题,是因为单位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喜欢mm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边框、插接件、安装孔等用mm来定位,以便和CAD接轨,元器件摆放和走线则用mil,因为大多数元器件的 ...

哈哈,跟大师一样,举个手。
比过多年的实践,发现这样是最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都是用的0.3的孔

12mil(0.3mm)的孔径,24mil的外径,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总结大家讨论的结果下来~~难道我楼主位的问题,是因为单位的问题导致的?? ...

确实到我这换了话题了、哈哈。你的问题需要官方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用ALLEGRO画板你就会知道经常换单位会有什么后果

阿里狗切换单位丢精度的确是个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