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的电源开关,为何设计成“短按一次,再长按2秒” ?

楼主(2015-08-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防止误触发吧

网友:
估计这样不容易误触发吧

网友A:
应该是为了安全,防止误触发,就像有些四轴要油门最小+左满舵来解锁电机一样

网友:
感觉如果查看电量的话比较方便。  第一次 按下  可快速查看点亮。     另外 防止误触发吧,一直按着不会开机。

网友:
防止不会用的人直接开机;防止撞到什么直接关机了。

网友:
感觉楼上几位说得很有道理,四轴很危险,所以按键开关也需要不走寻常路,以免小孩子什么的按到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设置成 按一下打开 或者 按一下关闭 不是太安全 这样的误出发的几率更低了

网友:
开机是繁琐了点,这样防误触发等级较高;(点动开关做产品吃过亏)

网友:
防止误触发

网友:
玩过精灵2,觉得这种逻辑挺好的,防止误操作,就是玩一天四轴以后碰到电源键(移动电源、空调、电视遥控等等)习惯性先短按再长按

网友:
感觉上应该是,要让精灵起舞必须加音乐旋律,短一长二刚好构成三拍""蹦嚓嚓",所以精灵2才能起舞。:)

网友:
防止误触发 +10086

网友:
飞行器误开机后果可能很严重,没有开遥控的情况下开机,可能自己转起来!所以,开机必须有确认的过程。

网友:
我也觉得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误触发,和手机那个按一次亮屏和长按关机应该是一个道理吧

网友:
主要是防止给熊孩子把玩,

网友B:
我记得是会飞起来的,说明书上有讲。相当于丢失遥控信号自动返航,而精灵的自动返航是如果高度低于设定高度,会先上升到设定高度再返航降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高速旋转的桨就好像一把锋利的刀,非常危险。所以这个开机确认过程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网友:
遥控器没开机怎么解锁,不解锁怎么可能会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会飞起来的,说明书上有讲。相当于丢失遥控信号自动返航,而精灵的自动返航是如果高度低于设定高度 ...

人工打开电源的同时飞行器会判断为丢失遥控信号自动返航?这是什么逻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开遥控器,飞行器会自己转起来?!

大疆不会这么RZ吧?!

失控。
如果没有失控,就不会有四轴的坠毁。实际上四轴的坠毁还是很多的,多数反应都是失控,就是不听遥控的控制,或者自控失灵,比如在外界干扰下,比如大功率对讲机在附近发射而导致程序跑飞。在程序逻辑上要求是失控后是自控的,没有遥控指令不开机,但程序跑飞的时候不知道在跳到哪里执行。
丰田的刹车事件也基本是这种原因,丰田也不会RZ到程序逻辑上有刹车失灵,但身不由己。
实际上四轴的电磁环境算恶劣的,有大功率的图传在机身上对外发射。

想一下如果放车里晃动导致开关被碰到,而在车里的干扰下自己飞起来了会怎么样?而在硬件上设置一个电源再确认,这种机会小得多,因为主电没开,程序没运行也不会跑飞。而一短一长的顺序误碰开关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人工打开电源的同时飞行器会判断为丢失遥控信号自动返航?这是什么逻辑呀? ...

有失控悬停或者失控返航开机时的航点两种功能可选。

网友:
注意:如果您启动电机后,但并未让飞行器起飞,这种情况下关闭遥控器是
很危险的,飞行器有可能会起飞,所以您切勿做这种尝试。

出自“NAZA-M_Quick_Start_Guide_v1.22_cn” page13 ,精灵2用的就是NAZA飞控V2版本

网友:
看错了,是启动电机后未飞再关遥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失控悬停或者失控返航开机时的航点两种功能可选。

DJI号称“智能电池”,不会弱到连人工开机和飞控死机重启都无法区分吧?
我的理解智能电池应该像手提电脑电池那样有个内置MCU,总线报告状态,如果飞控死机重启后只要查询一下电源状态就知道了,怎么可能会一开机就自动飞起来这么危险?

网友:
里面有自杀电路,第一次按键是给mcu上电,第二次长按2秒,是让mcu检测这个按键动作是开机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JI号称“智能电池”,不会弱到连人工开机和飞控死机重启都无法区分吧?
我的理解智能电池应该像手提电脑 ...

这种要出口的可能伤人的东东必须多重控制,当软件故障的时候,不一定再按原来的逻辑执行。
我说的意思是比如在车上不小心颠簸的时候碰了一下电源开关,而如果没有再确认的过程,可能在受干扰就飞启动飞行了。就像家里的洗衣机,除了电源开关外,还有个盖子检测关好了才能启动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要出口的可能伤人的东东必须多重控制,当软件故障的时候,不一定再按原来的逻辑执行。
我说的意思是 ...

我没有说电源开关不需要多重确认机制,我只是吐槽人工激活电源怎么可能会自己飞起来这么危险,这也不是按几下才能开电源就能避免的,要是飞控出故障乱飞就算你按10下才能开电源还是会出问题。
像95元小四轴就有这样的安全机制,打开电源后必须静置2秒才能和遥控握手成功,如果一直拿在手上是无法连接遥控的,更不用说自己转起来。

网友:
估计是以前出现过误开机而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为了安全,防止误触发,就像有些四轴要油门最小+左满舵来解锁电机一样 ...

精灵一代就是这个解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说电源开关不需要多重确认机制,我只是吐槽人工激活电源怎么可能会自己飞起来这么危险,这也不是按 ...

静置两秒是为了校准陀螺和加速度计吧,并不是安全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静置两秒是为了校准陀螺和加速试计,并不是安全考虑。

不是的,就算开机时是45度斜着放也照样能正常起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说电源开关不需要多重确认机制,我只是吐槽人工激活电源怎么可能会自己飞起来这么危险,这也不是按 ...

所以要求先开控再开机,开机后人得离远点,然后是解锁机制。
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四轴飞控的什么定点定高功能,离太近如果一失控一飘过来,很可能打到飞手自己。

我自己被500直机的尾桨打在了脸上,差点丢了命,缝了13针!

原来做了个KK飞控的四轴,结果下来之后不能停机,而且是在家里的客厅里,冒险伸手拔电,结果把手打了,哎,飞控什么奇怪问题都可能出。这里有控制的部分有许多模拟性质的信号,如油门就是PPM信号脉宽控制的,哎,IIC接口的ESC还不普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就算开机时是45度斜着放也照样能正常起飞。

几乎所有开源飞控都在开机时校准陀螺和加速度计,如MWC,连DJI和NAZA也是,BGC云台自稳控制器也是。
开机必须静置不准动的,动了会校准失败,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要求先开控再开机,开机后人得离远点,然后是解锁机制。
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四轴飞控的什么定点定高 ...

嗯,航模不是玩具,要注意安全,这点是必须反复强调的,香港不是有个模友被电直的大桨削了半边脑袋么。
不过精灵3作为业内领先的专业航拍无人机,不能跟业余玩家组装的航模比呀,对于业余玩家来说I2C电调是不普及,但对于DJI根本就不是个事啊,系统可靠性应该全面超越业余航模才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几乎所有开源飞控都在开机时校准陀螺和加速度计,如MWC,连DJI和NAZA也是,BGC云台自稳控制器也是。
是时 ...

对呀,所以我问的是为什么开机会有可能自己飞起来,而短按一次长按2秒这个设计又如何能防止这种意外?
这完全是不相关的两个问题嘛,你再怎么复杂的开机方式还是得拿在手上按,按开了电源就有可能失控,还是危险。
如果是担心误触发,飞控开机后要校准传感器,要和遥控握手解锁,这些都能跳过而失控自己转起来的话,按两下开机这么简单的机制不是更容易跑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呀,所以我问的是为什么开机会有可能自己飞起来,而短按一次长按2秒这个设计又如何能防止这种意外?
这 ...

所以我举例是被误碰后失控旋转的情况(车上),和你讲的人有意开机后失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有人意开机情况下,人会有注意异常情况,人不知道的情况可能形式完全不同。

网友:
我认为是 防止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举例是被误碰后失控旋转的情况(车上),和你讲的人有意开机后失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有人意开 ...

车上摇晃的情况下要产生短按一次长按2秒的效果也很容易吧,更有效的设计是加个防护盖,甚至应该在手册里明确给出指引:运输过程中应该把电池卸下来分开放置以防发生意外。

网友F:
开机上电不至于马上就失控的,失控的条件是上电后,和遥控器通讯正常,再用手势把飞机解锁,解锁后的飞行器,如果设置有失控返航,或是失控悬停,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关了控,电机会马上转动。不满足上面条件,正常来讲电机是不会乱转的。玩这玩意真的要和大胡讲的那样,要随时都要做好炸机,或失控的心态。不要在人多的地方或是人头上飞,远离人群,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上电不至于马上就失控的,失控的条件是上电后,和遥控器通讯正常,再用手势把飞机解锁,解锁后的飞行器 ...

所以我其实是想说,连个手机都要长按几秒开机,四轴设计成这样不奇怪,但是防止误触发是一回事,失控是另一回事,两者没有关联性,并不见得开机操作复杂了就能防止失控,就会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