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调速器在电机负载较重时,过了一会调速器失灵了

楼主(2015-08-26):
在项目中用使用减速电机带了一个转轴转动,本身要求转速比较低,一分钟几转,由于减速电机本身的转速还是比较快,用了调速器。
问题出现了:用减速器把转速降了很低,一段时间后减速器失灵了,调不了速度,跟没加减速器一个速度。
请问大侠们,该怎么解决,或者在不更换电机的情况下怎么把速度再降下来。

楼主:
附上设备图片

网友A:
用变频器矢量控制啊

网友B:
纺纱机?
什么样的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纺纱机?
什么样的调速器?

这是一种立体种植菌类的设备
在某宝买的松岗减速电机,和其配套的调速器(某宝上很常见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矢量控制啊

我看某宝上好贵,我需要40个这样的东西,成本太高了。

网友C:
楼主啊,这种减速电机最好不要用在产品上,因为配套的调速器太烂了,找不到可靠耐用的。电机没问题,偶尔会出现测速线圈有问题的,大部分都是调速器不靠谱。

我之前用在产品上,积累了几麻袋的坏调速器,换了很多调速器厂家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这种减速电机最好不要用在产品上,因为配套的调速器太烂了,找不到可靠耐用的。电机没问题,偶尔会 ...

我靠,这么坑啊,电机这次是换不了了,有什么好的措施吗?

网友:
变频电机+变频器+机械减速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种立体种植菌类的设备
在某宝买的松岗减速电机,和其配套的调速器(某宝上很常见那种)。

这照片拍的
其实这种也可以的,只是调速比较低时,会使功率因数变的很低,此时无功电流很多,里面是用可控硅移相的,可控硅发热会击穿。一般这种应用都是间歇试工作,例如我那个印刷机。
你可以把坏了的调速器拆了研究下,看看是否可控硅的问题,换一个如果好用了,就把可控硅引到外面,然后加个散热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减速牙箱减速比使用过小,致使调速器长期调到低电压,负荷过重,马达也工作在低电压状态,扭矩明显减小.建议楼主测试时间生产所需的最低转速,然后根据最低转速是马达转速90%左右计算牙箱的转速比,5楼图片中2GN  3K 中3的数字越大,输出轴的转速越低,一般会选择 2GN 10K.

网友:
我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吗??????????

网友E:
最近我有7台电机,需要分别启动和停止,并且需要调速,速度可以一致,一直不知道怎么搞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速牙箱减速比使用过小,致使调速器长期调到低电压,负荷过重,马达也工作在低电压状态,扭矩明显减小.建 ...

我这次使用的是6GN 200K, 每分钟7.5转,可是速度觉得快,的确是把调速器调的比例很低,工作了一个小时后,调速器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有7台电机,需要分别启动和停止,并且需要调速,速度可以一致,一直不知道怎么搞比较好! ...

我需要转的慢悠悠就行,不需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照片拍的
其实这种也可以的,只是调速比较低时,会使功率因数变的很低,此时无功电流很多,里面是用可 ...

本身电机250W,我看某宝上有2KW的调压调速器,准备拿来试一下,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转的慢悠悠就行,不需要同步

如果同步好办,一台大功率变频器全部搞定。
不同步,就神伤了,变频器不能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有7台电机,需要分别启动和停止,并且需要调速,速度可以一致,一直不知道怎么搞比较好! ...

多大功率?三相的吧,变频是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电机250W,我看某宝上有2KW的调压调速器,准备拿来试一下,不知道是否可行

可以试试
一般都是可控硅过热的原因,估计2KW的也一样。一般低于50%比例,功率因数接近0.4,可控硅消耗功率很大,能坚持一小时,已经不错了,引出来加个散热器,再加个风扇,OK了

网友:
麻将机上的那个电机不行吗。

网友:
有变频器吧,还省电

网友:
多级机械减速可以吗?夸张一点,像钟表的分针那样

网友:
那是减速电机,负载曲线是软性,速度受负载影响,速度不能恒定,只能加速度检测环,保证转速

网友:
这电机屁股上就是个发电机,测速用的

网友:
这种调相角的调压调速,即便采用闭环能够实现调速,电机使用寿命也会严重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