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精灵3的云台固定,为何四个点,只有2个有固定柱?

楼主(2015-08-26):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减震球  用来隔离机身所产生的震动    防止视频抖动。

网友:
两个对称的保证不掉下来 主要靠减震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个也可以不掉下来,为何要两个?

为何不四个更可靠些?

飞行时云台是倒挂着的,1个不足以固定吧,但这个又不适宜固定得太死,否则减震效果就打折扣了。

网友:
个人觉得,正常情况下应该一个都不用的, 看图看不出来,装上这个固定销以后,减震球是否还有上下伸缩的余量?

网友:
话说这个是运输时的固定梢,飞之前要拆掉的还是正常固定用的?

网友:
使用四个柱无论是何种状况下减震受支柱限制灵活效果会打折扣,装两个即能防止悬吊脱l落相对于四柱的灵活性也会高许多,为保证平衡效果对称优先对角安装,个人理解

网友:
我对此也有困惑,为什么不装4个?正常时装2个和装4个时对减震效果是一样的,正常使用时支柱不受力。但出现意外时4个支柱都可以受力,减少炸鸡时云台与机身之间的塑料固定件损坏的几率。我的精灵2就是刚开始装了2个支柱,有次炸鸡导致塑料固定件一头断裂,还好用AB胶修好。

网友:
不知精灵3云台与机身底部之间的固定件是否也是塑料件?是的话要小心,炸鸡时云台受力的话装减震球附近容易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套(4个球,2支棍)备用件。

如果只是包装时使用,不可能还会有备用件。 ...

说明书没讲么?固定柱的作用,为什么要装两个,我觉得说明书都应该有解释才对,否则肯定有人会全拆掉或者把备件也装上去的。

网友:
10楼说的有理

网友:
装精灵2时也有过这个困惑。。。

网友:
四个固定柱固定减震反而差。

网友:
实际上大疆想一个都不要的,可惜云台会掉……

网友:
这个是 精灵3云台的拆装视频,上面也是2个固定柱
http://bbs.dji.com/thread-1283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就表示透明柱仅仅是防止云台掉下来?

透明柱对防震没有任何作用?

我这都是DIY,经常直接用扎带穿过去很松的绕一下而已

那个透明柱是叫防脱扣

网友:
透明柱仅仅是防止云台掉下来,对减震无任何作用。其实有个好的办法就是用扎带取代透明柱。记得不要拉紧。

网友:
个人觉得:
1、这块4个支脚的板子是块适配板,除了用于精灵的云台固定,可能还用到其他不同机型上;
2、透明支柱是挂云台及负载的承力柱,对于精灵的小负载来说,一个支柱也够,但不稳,2个支柱就够了,所以没有再设计更多的支柱连接点了;
3、减震胶套是必须的,能大幅减少机身抖动对云台的影响(尽管云台有陀螺仪自调节机制),从而减少影像画面的果冻现象。。。
4、这个胶套的橡胶配方应该都是经过多次试验得出的,其软硬度跟dji机身固有震动频率有一定关系,不宜不用,不宜更换成别家的。就跟汽车的底盘调校一样,弹簧的硬度和避震阻尼的选择,是需要经过调校的一样。。。

网友:
防脱落扣而已,而且还是一次性的,很蛋疼的设计,

网友:
我们6旋翼挂载的时候都是不加这个柱子当然我们不用他们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就表示透明柱仅仅是防止云台掉下来?

透明柱对防震没有任何作用?

是的 1个确实会掉  3、4个太多

网友:
2个刚好吧,只是防止逃落的,对减震没有帮助甚至会增加震动。

网友:
减震  防止摄像是会有果冻

网友:
昨天去的BIRTV展会,竟然没注意到这个细节,难道2个和4个一样的效果,所以这样做可以节约点成本么,反正2个或者3个、4个都一样~

网友:
两个透明柱是防止减震球脱处于来后相机掉下来,对于缓冲没有任何作用(原则上还会细微影响缓冲效果,以为内有摩擦力)。
我DIY的都是4个缓冲球连接,连扎带都不用,,因为我的摄像机不昂贵,就几百元,并且4个缓冲球我看脱的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
呵呵,打字打拼音的,几个错误,更正如下:

两个透明柱是防止减震球脱出来后相机掉下来,对于缓冲没有任何作用(原则上还会细微影响缓冲效果,因为有摩擦力)。

网友(2015-11-04):
这两个是防止暴力飞行或者炸鸡是云台飞出去的,不起减震作用(反而会影响减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