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左键老连击,有什么软件可以调整速度的?

楼主(2015-08-26):
  左键单击老变连击,控制面板自带的鼠标设置速度已经调整到最慢还是偶尔出现,有什么软件可以配置的? 想拆开按钮清洗拆了半天没拆开!

网友:
鼠标左键的微动开关出问题了,换微动或者换鼠标

网友A:
把左键和右键微动开关互换一下,反正右键用的不多

网友:
换微动啊,电工还有烙铁,最适合换了

网友:
喷wd40或者微动引脚上并104电容

网友:
换微动开关就好,基本上用个一年就要换

网友B:
换微动吧,我的已经换过好多次了。
不过我发现,微动开关的寿命远低于手册上宣称的寿命啊。

网友:
微动开关有问题。拆,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左键和右键微动开关互换一下,反正右键用的不多

我也经常这么做

网友:
拆开修好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是种病毒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是种病毒了呢

是有这种毒,换鼠标也不行

网友:
我的鼠标也是间断性变双击,过几天好了,隔个把月又开始抽

网友:
按键引脚并个104电容

网友:
我的罗技也换微动了,一般是微动时间长了,氧化了

网友:
真的呀,我的也时常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软件治标不治本,找个坏鼠标,拆下按键换一个,或者同一个鼠标左右键互换

网友:
这个很简单,打开鼠标,小心的拆开微动开关,把触点用酒精擦洗清理一下就好了,我这么干过好多次了,屡试不爽

网友:
直接买一个新的

网友:
我一般做法是小心把开关外壳拆了,不用焊下来哟,然后清理一下就是了,搞定

网友:
换微动开关。实在不好换,那就打开清理。要换的话,一定要换鼠标微动开关,普通的微动力量太大,一点鼠标就跑了。

网友:
前两天还遇到这样的问题,很简单,把鼠标拆了,把微动开关那部分,放在酒精里面泡一泡,同时还不停的按按钮,多洗一会,就行了

网友:
很多罗技原装的微动开关质量不好,包括OMRON的,反而电子市场几毛钱的换上去用好多年。

网友D:
真想骂,连51单片机初学者都会的按键去抖,TMD那么多鼠标厂(不乏一些大厂)怎么就不知道用进去呢?

人手指的双击速度是十分有限的,应该在百毫秒级别,据此用软件去掉按键的抖动,真是简单得一逼屌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想骂,连51单片机初学者都会的按键去抖,TMD那么多鼠标厂(不乏一些大厂)怎么就不知道用进去呢?

人手 ...

在游戏中,可能就因为那几十mS就被人挂了。

网友:
我笔记本鼠标也是,后来用触摸。

网友:
拆开鼠标,滴点酒精里面多按按,一般可以修复,能用段时间

网友:
并联104挺好用的。

网友:
老化了,换一个吧

网友:
鼠标搁桌子上面拍两下就好了。

网友:
按键坏了吧?

网友:
换微动开关

网友:
酒精洗洗开关!

网友:
换新鼠标。

网友:
哈,拆开,并个104或105电容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旧鼠标有的救了

网友(2015-10-15):
基本上换微动里面的铜片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没出保就换了,修理太不值了。

网友:
换一个微动好了

网友:
上面说换左右键的,哪用那么麻烦,直接系统里设置惯用左手就好,还可以放松下右手。

网友:
控制面板鼠标里就有

网友:
效果一般

网友:
用软妹纸换一个好点的鼠标是正经

网友:
换微动开关,或往微动开关里注wd400或是在开关上并个0.1的小电容,最直接就是换鼠标

网友:
前段时间刚把鼠标拆开喷wd40,效果很好,手感也舒服多了

网友:
微动坏了,我就是换鼠标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鼠标吧

网友:
拆开滴点儿酒精洗洗可以用段时间

网友(2015-12-02):
微动开关坏了,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想骂,连51单片机初学者都会的按键去抖,TMD那么多鼠标厂(不乏一些大厂)怎么就不知道用进去呢?

人手 ...

你可以百度下“APM”,每分钟操作数指的是每分钟操作指令数,这一般包括鼠标点击和键盘敲击。APM很好地反映了玩家的操作速度。特别是在《星际争霸》中,职业选手的APM通常高达200-300甚至更高,是普通玩家的3倍左右;

网友G:
换鼠标吧,什么鼠标值得维修啊,貌似某宝鼠标很便宜

网友:
如果鼠标还不错就换微动吧,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鼠标吧,什么鼠标值得维修啊,貌似某宝鼠标很便宜

头像够牛b!

网友:
换左右键的那么多,咋个没有换左中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微动吧,我的已经换过好多次了。
不过我发现,微动开关的寿命远低于手册上宣称的寿命啊。 ...

的确是这样,我买的雷蛇鼠标只用1年时间就连击了,感觉微动挺容易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百度下“APM”,每分钟操作数指的是每分钟操作指令数,这一般包括鼠标点击和键盘敲击。APM很好地反 ...

你说的这个是鼠标、键盘、左手、右手一起操作,操作键盘本身就比鼠标快很多,因为有连按,一只手5个手指头可以一起操作。

就算全是鼠标,一分钟300次,每秒也就5次,200ms间隔,我说鼠标按键去抖设置个几十ms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游戏中,可能就因为那几十mS就被人挂了。

你一个双击间隔只有几十ms?开玩笑吧。

就算是职业游戏玩家,按照刚才网友的说法,也只能达到百ms级别。

我敢大胆地说,用软件忽略掉20~50ms时间间隔的双击(用于去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微动,但主要是看鼠标的价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是鼠标、键盘、左手、右手一起操作,操作键盘本身就比鼠标快很多,因为有连按,一只手5个手指 ...

首先,我提到”APM“并不是为了说明你说的延时几十个毫秒时间长短合不合理,而是为了说明问题并不是都那么简单,可能还要考虑很多问题。
其次,楼主遇到的问题明显是硬件的质量问题,延时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然后,百度百科上给的数值是200-300或更高,但是网上看到有些非职业玩家也能到这种水平,说明这个值并不是极值。另APM是个均值,所以,即使300是apm的极值,也不因该直接用300。软件设计要有余量,在可能的情况下,会取极值的2+倍。
最后,鼠标从芯片、电路应该来说已经是很成熟的设计了,我不认为设计的人会没考虑到51初学者都知道的延时消抖。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我提到”APM“并不是为了说明你说的延时几十个毫秒时间长短合不合理,而是为了说明问题并不是都那 ...

消抖当然不应用直接延时的。
我一般取几十次测量,读得按键有效次数大于一半,就认为有效,否则无效。每次测量时间间隔1到2ms,延时当然用状态机或OS。

根据我以前测试过的几款鼠标,我认为厂家的确没有做软件消抖。

网友:
因为左键的利用率极高,所以首先出现故障的一定是左键。
连击故障是由微动开关内弹片的疲劳和累积变形所导致的。

三个解决办法:
1. 整体更换鼠标,买新的。
2. 若有可能,更换左键的微动开关。
3. 拆解左键微动开关,对弹片进行适当的整形,恢复安装。

我进行过拆解维修,效果很好,至今仍在用。
若愿意和允许,可将修好的微动开关用到右键,将原右键微动开关用到左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