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些大电流pmos

楼主(2015-08-27):
电压20V 电流可以达到15A  便宜 封装越小越好 谢谢

网友:
你可以到ST官网搜一搜!

网友:
40P03这种名字的我记得比较便宜(有很多厂商),P是指PMOS,40是指40A耐流,03是指30V耐压,封装嘛是TO252,毕竟电流大

网友:
ao4409 sop-8

网友:
NVD5117PL
Power MOSFET −60 V, 16 m, −61 A, Single P−Channel

网友:
IRF、ONSEMI、Vishay都大把的。如:IRF7425PBF-1,Si8499DB,NTDV20P06L。。。等等。。。。

楼主:
有没有VGS在-3V的时候就能完全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