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5-08-27):
这是个积分电路吗?模电不懂,请大侠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A:
若$$$$16为input,OPA_Pin6为output,其它的VOUT、$$$2、S-这三个节点为固定电平,则为峰值检测/检波+积分,频域内为低通特性
标出每个节点的特性,你图上的信息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16为input,OPA_Pin6为output,其它的VOUT、$$$2、S-这三个节点为固定电平,则为峰值检测/检波+积分 ...

我上面 没有说清楚,$$$16和二极管不用管,$$$2是负电压输入,S-是输入,其实这是个热电偶输入的一部分,我看书上的电路像是一个积分电路,但不知道输入和输出 是什么关系,热电偶输出的是mV信号,最大有几十mV的样子,后面是提供给9013基级的,用来控制4-20mA电流输出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16为input,OPA_Pin6为output,其它的VOUT、$$$2、S-这三个节点为固定电平,则为峰值检测/检波+积分 ...

你加我Q吧,631164331,我把整个原理 图发给你看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