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erilog中if-else的行为问题

楼主(2015-08-27):
现在程序中有如下语句

input test;
reg timer[15: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test)
                timer <= timer + 1'b1;
        else
                timer <= 1'b0;
end

在调试中发现,当test变为低电平的时候,timer可以正确累加,但是test变高之后timer并不会清零
也就是说else没有被执行
会导致test的低电平时间被累加
把test加到事件列表中没有作用
但是以下程序

always @ (posedge timer[9] or posedge RST)
begin
        if(timer[9])
                Out <= 1'b1;
        else
                Out <= 1'b0;
end

却可以正常地输出1和0
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
笔误吧
timer <= 1'b0;

网友:
timer <= 16'd0;

网友:
好像是你的触发条件是上升沿有效

网友A:
应该等到下一个触发条件到来的时候就会清零了

楼主:
似乎编译器自己会处理位数……

楼主:
我试过1'd0和16'd0,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依然不会自动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等到下一个触发条件到来的时候就会清零了

50MHz的CLK下,我给test一个脉宽1us,周期1Hz的低电平脉冲,等一段时间之后仍然会导致Out变高

else的部分没有被执行

网友B:
加长高电平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高电平时间看看

CLK的频率远高于test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K的频率远高于test的频率

那如果改成异步复位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改成异步复位有效果吗?

从RTL图来看

顶楼的程序是一个MUX后面接一个D锁存器
照着Altera的counter例程改了一下就变成带CLR的D锁存器了

差不多的逻辑,综合出来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网友C:
最好翻过来写逻辑。
目前这么写的综合出来一般是输入带有MUX的Reg/计数器;反过来是带同步Reset的计数器。

如果你用仿真环境,就这段代码而言没什么毛病,看看具体的波形;
如果是FPGA综合,看综合后反向出来的SCH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翻过来写逻辑。
目前这么写的综合出来一般是输入带有MUX的Reg/计数器;反过来是带同步Reset的计数器。

改成异步复位就可以了……

反过来写逻辑是什么意思?

我是CPLD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