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如何将不用的JTAG接口配置为普通IO口,如驱动LED

楼主(2015-08-27):
STM32F4如何将不用的JTAG接口配置为普通IO口,驱动LED

找了很多的资料,都说直接映射到AF对应的功能,但我想要说的是普通IO对应到AF几,AF14,AF15 ???

另外也有说直接将管脚配置为输出模式即可,但是我测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是不是我少了什么步骤啊?

注意是STM32F4不是STM32F1系列,1系列的大家都知道。

网友:
GPIO_PinAFConfig(LCD_BL_GROUP,LCD_BL_PIN_Source,GPIO_AF_MCO);

GPIO_AF_MCO

网友:
直接在 GPIOx_MODER 寄存器中将对应的位设成 通用输出模式(01)不行么?

网友:
用作普通IO口只需要把IO MODE设置为输出 或者输入

网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禁止JTAG功能
关闭JATG 保留SWD
GPIO初始化时开启复用时钟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终于可以了

STM32F4复位后JTAG对应的管脚的对应的功能就是AF0,(GPIO_AF_MCO=0) 所以这句可以不用:GPIO_PinAFConfig(   ,   ,GPIO_AF_MCO);
直接配置GPIOx_MODER为输出,或输入模式即可

但是注意:STM32F4复位后JTAG对应的管脚的GPIOx_MODER值是0x02,即 复用功能!
所以 直接配置GPIOx_MODER为0x01就可以了!

网友:
求助:STM32F407如何失能SWD和JLINK?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05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