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模拟SPI通信时,主机与从机的MISO MOSI 怎么接??

楼主(2015-08-27):
AVR单片机模拟SPI通信时,主机与从机的MISO  MOSI 怎么接??

网友:
MISO----MISO
MOSI----MISO
SCK------SCK

网友A:
楼主很好问,也算好学,就是不好查资料,AVR的手册写的很清楚

网友:
相同名字的接一起。

网友:
MISO: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
MOSI: 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
只要区分出主从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好问,也算好学,就是不好查资料,AVR的手册写的很清楚

谢谢,其实看过手册的,就是想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