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栅极驱动的未知器件! 求解?!

楼主(2015-08-27):
如题, 不知道是什么器件,原来认为是二极管之类,用来加速关断的,量了下发现有约57欧姆的电阻(正反)。 这下不知道是什么鬼了!

网友(2017-05-25):
是一个二极管。加速关断用的。
您量的时候应该把器件拆下来量。否则你量的是左边两个电阻串起来的阻值,47+10=57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