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FPGA生成的RTL图是不是一定要学会看懂

楼主(2015-08-27):
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会看RTL是基本功?如果是的话自己就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上面。

网友A:
看你希望学到什么级别了

网友B:
复杂状态机,RTL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希望学到什么级别了

啊欧,我想比较深入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状态机,RTL看不懂

那是不是不太复杂的需要看懂

网友:
不需要,初学者略过,不然会被吓倒

网友:
看这个意义不是非常大,与其看这个,不如去钻研数电。

网友C:
楼主问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不需要。。。。

网友:
我觉得需要大致看明白是怎么实现的,但是不用在意很细节的东西

网友: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分模块、分层次的话就有必要去看看,因为他可以帮助你检查连线等一系列错误,如果你要看最底层的话,我建议等你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的话,再去研究它

网友D:
应该是:写RTL的时候,脑袋里面就已经有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写RTL的时候,脑袋里面就已经有图了。

这才是正解!

网友E:
好好学习数电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写RTL的时候,脑袋里面就已经有图了。

我想到了张三丰教张无忌打太极的时候问他全部忘记了没有,您这个境界已经是手中无j图可图自在心中了,但是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首先还要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学习数电才是王道

谢谢提醒!

网友:
基本上没有用,新手看不明白,高手不需要看

网友:
新手还是需要看的,看到你写代码的时候能想到RTL是什么样子

网友:
统计了所有楼上回复估计要把楼主搞晕了

网友:
当写HDL综合仿真的结果和预期不一致时,就需要看RTL图排查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不需要。。。。

虽然不懂,,,既然这么问了,就是想,能不能不需要弄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懂,,,既然这么问了,就是想,能不能不需要弄懂。

我是说他目前这种情况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他目前这种情况不需要。。。。

目前可能还是把数电好好看一遍更实在

网友:
殊途同归,不是必须。我告诉你个方法:你每次编译完了,花上几分钟看看就行,这样做得多了就自然脑子里有RTL了。

网友:
要求功能正确,依靠测试向量和仿真分析即可。RTL分析效益不显著。

如果要追求资源消耗,效率或者有对设计有独特需求,那么需要看RTL输出是否是你期望的东西。
即要实现的是:期望的RTL - HDL描述 - 观察工具综合结果的闭环验证。

网友:
小规模的逻辑,基本上是RTL倒推出verilog的

网友:
RTL 有助于分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