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xtr115时,0-3.3V的pwm如何处理

楼主(2015-08-27):
请问各位前辈,现在需要实现两线制4-20mA传输,前面输入为电压3.3V,占空比16%~80%的pwm,经过低通滤波然后接了个运放,这样电压范围大约是0.53V~2.7V。但是Vin手册是要求0.8~4V。现在考虑吧pwm电压升为0~5V解决问题,但是光耦或者74系列功耗有点高。请问前辈们在xtr115这里有什么处理方法没?

楼主:
就是怎么才能把3.3V的pwm转换成5V的呀 实在想不到好办法了功耗低的
3.3是stm32产生的

网友:
模拟开关
74系列也有

网友A:
模拟开关
74系列也有低功耗的

网友B:
“Vin手册是要求0.8~4V”是什么意思?XTR115不是给一个电流到Iin引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
74系列也有低功耗的

现在留给这个电路只有0.5ma的余量了。。。请问TI是不是SN74LS系列是最低功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手册是要求0.8~4V”是什么意思?XTR115不是给一个电流到Iin引脚么?

那个我理解的是基准电流呀,2.5v的内部电压,62.5k的电阻 这样不正是4ma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手册是要求0.8~4V”是什么意思?XTR115不是给一个电流到Iin引脚么?

xtr115个人理解就是个100倍的电流放大器 输入电阻是20K的时候 折算输入电压0.8-4V....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么(这个就是不加那个偏置电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xtr115个人理解就是个100倍的电流放大器 输入电阻是20K的时候 折算输入电压0.8-4V....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么 ...

是的。
输入电阻16.5K的时候,输入电压就是3.3……
输入电阻20K的时候,3.3V提供16mA的电流,再叠加上2.5V经62.5K的电流,是20mA……
62.5K的电阻不加的话,电路刚上电的时候要是没有4mA,不就没电源了么。

网友B:
我用1.8V的时候,PWM0~100%占空比对应4-20mA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输入电阻16.5K的时候,输入电压就是3.3……
输入电阻20K的时候,3.3V提供16mA的电流,再叠加上2.5 ...

前辈的电路,R5 C12组成低通滤波。pwm从0-100变化是C12上面的电压在0-1.8V线性变化,反映到R1右端的这个电流下一步怎么算呀,直接除以R1的电阻吗?(这个R11是前辈的输入电阻嘛?) 看xtr115内部电路牵扯到一个浮地,不知道这个电压差要怎么计算了,还请前辈讲解一下。
PS:我本来的设计也是低通后进入2脚,但是pwm是从16%-80%(现在看来这个是针对5Vpwm来说的),我需要改成0-100%

楼主:
62.5的电阻不加,不影响8根3脚往外供电吧 测试加计算几个小时又过去了 愁死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的电路,R5 C12组成低通滤波。pwm从0-100变化是C12上面的电压在0-1.8V线性变化,反映到R1右端的这个 ...

XTR115内部等效电路的那个运放的负输入端连到3脚上,这个是后面整个电路的地(0V),那么由运放虚短

图上所有红色的节点都是0V。
2号脚的电流Iin也就是R1的电流等于VREF/R0+Vin/RIN,R1和R2的两端电压相等,所以R2电流是R1的99倍,这样4脚电流就是Iin的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XTR115内部等效电路的那个运放的负输入端连到3脚上,这个是后面整个电路的地(0V),那么由运放虚短

图 ...

谢谢前辈回复这么仔细,这下了解了。  另外麻烦请问rc滤波的计算有人说截止频率要是pwm的1/5,有这个说法么,主要是为了什么设置这个值呀。这个rc后面是不是跟一个电压跟随器好一点,为了阻抗匹配

网友(2016-05-10):
可以减小输入电阻,达到提高输入电流的目的

网友(2016-09-13):
XTR115就是电流放大器,控制输入的电流大小,输出的电流成比例地变化。

网友(2021-07-14):
引用 网友B:
我用1.8V的时候,PWM0~100%占空比对应4-20mA是这么干的

R1去掉,经过RC以后电压正常,R1在上面就不对了,R6不是必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