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 adc差分输入的疑问

楼主(2015-08-27):
按数据手册上面标的   这个差分竟然两端都是一根线  这样还怎么差分啊

还是说这样接就是单纯的放大10倍?

网友:
官网下载英文datasheet看看

网友:
ADC前面插入了一个运放

网友:
英文版有一句解析:
Can be used for offset calibration.
可用于偏移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