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用服务器硬盘,噪声大,正常吗?

楼主(2015-08-27):
第一次用服务器硬盘, 噪声那个大, 特别是晚上,

ST2000NM0033,  128M超大缓存 这个比较喜欢.

不知都是这样的, 还是个案.

楼主:
鲁大师给出的数据, 转速度是 10000转/分. 奇怪.

楼主:
介绍说是服务器,  差不多还贵上一倍的价钱.

速度感觉还可以, 就是晚上噪声太吵了, 好像与机箱共振了一样, 有点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不会使用SATA接口的。都是SAS接口。

哦,  学习了,  看来又被忽悠了,   ;-)

网友B:
我的NAS也是用Constellation ES系列,噪音不大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00转的普通硬盘,也敢叫服务器硬盘?服务器硬盘基本都是15000转的。

SATA中的“企业级”,其实就是MTBF比普通硬盘长点,类似近线S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AS也是用Constellation ES系列,噪音不大呀。

你这个固定好稳定, 是个什么机机, 看起来很强大的样子,

我的机箱是个两百块的便宜货, 铁皮太薄了,可能也有关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固定好稳定, 是个什么机机, 看起来很强大的样子,

我的机箱是个两百块的便宜货, 铁皮太薄了,可能 ...

外壳是以前买的组装MSS II,换了块香蕉派。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个存储阵列硬盘,不是服务器用的那种高速应用的硬盘,高速的一般是15k转速,sas接口。价格大约3到4倍。印象中的,很多年没弄了。
其实负荷重的也就2年多就不行了,我们以前的刀片上的sas硬盘,基本都在2年半到3年左右逐步都坏了。当然那个负荷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的“企业级” 硬盘的质量,跟SAS 15000转的硬盘,质量差好远好远。

我感觉 SAS 15000转的希捷硬盘, ...

真正的SCSI/SAS硬盘和SATA/NL SAS没法比的,盘片扇区结构就不一样,寻道速度和可靠性都比SATA高很多,代价就是容量小,说白了速度和可靠性是牺牲储存密度换来的。
另外大多数SCSI硬盘都有过千个的备用扇区,一旦发现某个扇区ECC错误超过阈值(但还在可纠错范围内)就会用备用扇区顶上,而SATA硬盘一般只有一百多甚至十来个备用扇区,坏起来根本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00转的普通硬盘,也敢叫服务器硬盘?服务器硬盘基本都是15000转的。

人家卖的是企业级的,说白了就是家用盘去掉AAM去掉PM,再选稍微好一点的盘片做的SATA盘,按照要求,能满足24*7的开机需求。当然故障率是要比家用盘小一些。15K的盘优势在于寻道,10K的盘容量占优,7200的盘就只剩下容量了。

网友C:
看到楼上有买到黑盘的,很想买2个1T或1个2T企业级黑盘,在哪里性价比高呢,我今年1月份和7月份在本地电脑城一所谓朋友那拿的2次1T货,到今年8月23日全完蛋了,我的资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上有买到黑盘的,很想买2个1T或1个2T企业级黑盘,在哪里性价比高呢,我今年1月份和7月份在本地电脑城 ...

重要数据备份3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中的“企业级”,其实就是MTBF比普通硬盘长点,类似近线SAS。

企业盘和桌面盘主要区别是是否有vr sensor,当然MTBF也会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上有买到黑盘的,很想买2个1T或1个2T企业级黑盘,在哪里性价比高呢,我今年1月份和7月份在本地电脑城 ...

我擦。
你别吓我。我正转硬盘的资料呢。

网友:
没吓你,真的RP背呀,烦恼中

楼主:
各位高人有没有办法降低点噪声啊, 想用海绵橡胶之类的隔声, 可散热又不好了.

晚上"咯咯"的噪声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以前买的组装MSS II,换了块香蕉派。

大湿,香煎派咋组NAS玩呀?我看大多数人都是拿来学习linux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湿,香煎派咋组NAS玩呀?我看大多数人都是拿来学习linux用

装个samba不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装个samba不就是了。

奥,这个软件共享资源很方便呀。我感觉nas主要作用是能实现脱机下载功能,把种子或者迅雷链接发过去就可以下载就方便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装个samba不就是了。

找到了帖子,介绍很详细呀
http://m.baidu.com/from=1086k/bd ... Bt8xHSe0mQp9QwTaP1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奥,这个软件共享资源很方便呀。我感觉nas主要作用是能实现脱机下载功能,把种子或者迅雷链接发过去就可 ...

Aria2配合Chrome插件可以从百度盘脱机下载,所以我一般都是用百度离线下完再Aria2拖回来,当然Aria2也可以下BT,某些你懂的8秒教育片就只能直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帖子,介绍很详细呀
http://m.baidu.com/from=1086k/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400%2Csz ...

树莓派只能挂USB硬盘,可靠性差点,香蕉派是原生SATA口,放心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ria2配合Chrome插件可以从百度盘脱机下载,所以我一般都是用百度离线下完再Aria2拖回来,当然Aria2也可 ...

偷偷告诉你内容挂不了,只要你离线下载的文件不要在线打开就不会启动内容识别系统,直接下载回来慢慢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偷偷告诉你内容挂不了,只要你离线下载的文件不要在线打开就不会启动内容识别系统,直接下载回来慢慢学习 ...

不行的,试过很多了,修改种子什么的我都懂,有的一切正常,有的在线播放没事,一移动或改名就完蛋,有的离线完就是8秒,还有的原来没事放一段时间后完蛋,各种死法都有,最搞笑的是后来连那个恶搞三胖的片都给我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试过很多了,修改种子什么的我都懂,有的一切正常,有的在线播放没事,一移动或改名就完蛋,有的 ...

好吧,可能我遇到的情况比较少吧
大湿你经验太丰富了。这操蛋的识别系统,不知道哪些程序猿开发的,连个小视频都不让看,应该人人讨伐之

网友:
我用3个SAS硬盘做RAID0都敢用,从来没坏过。两个SATA做RAID1用都慌兮兮的.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E:
香蕉派做成的nas靠谱么?

还行吧,读写速度比起专用NAS还是有很大差距,不过可以当服务器搞副业,这个比商用NAS强很多。

网友:
正常,服务器硬盘追求高性能就要牺牲功耗和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