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303双通道示波器

楼主(2015-08-27):
原创 开源 论坛首发!

先放上原理图,

PCB是4层板
TFT驱动是HX8347
电路还要改动
设计还没有完成:

1. 双ADC交错采样定时器触发DMA传送还存在问题,采样时钟超过4M程序会出错。没有采用内部PGA运放,应压摆率又或是带宽不够 方波上升沿不
   够陡峭,测200K方波其边缘已严重变形。采用外部自搭PGA方波响应良好。

2. F3自带的2个DAC用于电平平移。

3. 没有屏蔽时,前端受环境电场干扰比较大。

程序现在太乱,许多功能还没有实现,整理一下再上传。

最后打算出套件

网友:
图不多啊!

楼主:
嗯  之后会传上,

网友A:
能带FFT不?
另外,你的小店地址不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带FFT不?
另外,你的小店地址不全呀

看速度是否够了? 会尝试!

小店还没开,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是否有必要采用比较器硬件触发?  目前采用的是软件触发。

网友:
出套件吗?

楼主:
嗯  计划出套件,还要改版!

网友B:
哈哈 楼主能先透露下最高采样率么~~ 没用过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楼主能先透露下最高采样率么~~ 没用过32

STM32F303 单路8位模式72M时钟,采样率最高是7.2M。相对F1 F2 F4 是最高的。

我目前用的是两路交错采样,理论72M时钟可达14.4M ,但我现在程序有问题,72M时钟时只达到8M。

目前我128M 超频在跑。

网友C:
估摸一下,这一套下来,要多少银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摸一下,这一套下来,要多少银子呀?

两百的样子,

网友D:
不错,记号。到时候搞一套,主要测量1mhz信号,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可否透露一下想要实现的功能,或者说是你的产品定位。

网友:
打算订一套

问下usb是串口芯片还是stm32直连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做成示波表  不错

楼主:
直连的   USB 2.0 FS

网友:
回头 我也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记号。到时候搞一套,主要测量1mhz信号,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可否透露一下想要实现的功能,或者说 ...

你好 冷水茶 测量1MHZ  应当是可以的,不过是上限了,效果如何我现在也不能保证,我会把结果告诉你。

功能是: SD卡接口用于固件升级与保存测量数据,预留SW接口用于开发调试,引出串口1(不是PA9 PA10)用于外界电路通信,不用作示波器用时 可当一块准STM32F303开发板。

未完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F303 单路8位模式72M时钟,采样率最高是7.2M。相对F1 F2 F4 是最高的。

我目前用的是两路交错采样, ...

F3的adc速度最高的时候,要确认一下你的前级运放输出能力了,F3此时的输入阻抗小的惊人……

网友F:
这个价格  有意

大概什么时间出套件?

网友:
关注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G:
满大街的TF卡了,楼主怎么用这种卡存储?

楼主:
200K方波信号测量  信号源2V  探头X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价格  有意

大概什么时间出套件?

如出套件暂定为299,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液晶屏是几寸的,分辨率多少?

2.4  320X2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F3的adc速度最高的时候,要确认一下你的前级运放输出能力了,F3此时的输入阻抗小的惊人…… ...

嗯 谢谢提醒,这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目前来看信号调理部分输出驱动应是够的(还没测),现在是程序有问题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3000000) - 1; 这里设置超过4000000的某个值程序会”跑飞“

等程序放上时再请教你:)

网友I:
在淘宝上看到了使用LPC4370的,外扩sdram,估计效果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淘宝上看到了使用LPC4370的,外扩sdram,估计效果更好吧。

LPC4370 的AD很漂亮,不过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网友J:
地下那些verilog的代码是干啥的啊?

网友K:
做这么漂亮,应该去拓展一下海外渠道,去老外的bbs打广告,挂到ebay上卖美金价

我就是随便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满大街的TF卡了,楼主怎么用这种卡存储?

SD卡有非常好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这么漂亮,应该去拓展一下海外渠道,去老外的bbs打广告,挂到ebay上卖美金价

我就是随便说说 ...

嗯  非常好的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地下那些verilog的代码是干啥的啊?

之前学Verilog打印的,没入门

网友L:
记号!有意套件。。。带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记号!有意套件。。。带壳吗?

谢谢 没有外壳,

中发市场和网络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外壳,深圳就不知道了。在没有条件开模情况下,考虑外壳会限制思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没有外壳,

中发市场和网络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外壳,深圳就不知道了。在没有条件开模情况下,考虑外 ...

没关系,先做吧。

俺也在北京,回头我找朋友去加工外壳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是否有必要采用比较器硬件触发?  目前采用的是软件触发。

非常有必要用硬件触发!

网友:
很感兴趣,

网友M:
你小店都卖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3d打印机,可以帮楼主免费打印一两套外壳样品

好的

思考了一下 ,为了测量信号显示稳定性,信号调理电路决定加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小店都卖什么?

小店没开,

网友:
这个真不错,mark一下

网友:
我之前就在想这个的,一直都没做,PCB就画了一个框就没有动过了。

网友:
等程序放上来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5-10-26):
后续没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

楼主:
这段时间比较忙,

网友(2016-02-02):
即可做示波器,又可以做开发板。不知道STM32F303的DAC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做的不错 , 向你学习了!!!!

网友:
可不可以连电脑显示啊

网友:
楼主,屏太小了,换个大屏看着舒服些.

网友:
什么时候出套件

网友:
什么时候出套件 +1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