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串口APP和蓝牙模块单通道怎样模拟出双通道

楼主(2015-08-27):
RT,
比如说,我用手机蓝牙串口APP发送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可以控制小车后轮运转,
我在发一个指令来控制前轮方向,这个时候后轮停止了,然后前轮开始转向了,

那么,我怎样才能使得小车后轮一直运行的时候,又能保持前轮能够很好的转向呢?

诸位,给提供一个思路,我的程序逻辑就是单通道的(一个指令过来,就会立马清除另一个指令)。

网友A:
修改你单片机的程序更容易实现,你还希望蓝牙模块有多个物理串口给你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你单片机的程序更容易实现,你还希望蓝牙模块有多个物理串口给你区分? ...

我就是想修改我的程序来着,可是程序现在,不好改了,刚才又试了一下,一改就把整个逻辑都改坏了。

网友B:
简单控制而已没必要双通道

网友:
自己写个协议啊

楼主:
不会啊,用的是UART串口,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控制而已没必要双通道

我现在觉得应该很简单的,可能是我还没有想到吧

网友:
我给你一个思路:
你的指令是8位二进制的吧?
那就好办了
你可以用4位做运行控制
用另4位做方向控制
懂我的意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一个思路:
你的指令是8位二进制的吧?
那就好办了

真的可以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一次都发几个数据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一个思路:
你的指令是8位二进制的吧?
那就好办了

这样做理论是可以的,但是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
如,后轮没有执行完毕,前轮就不会执行,这样做我似乎又回到原点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一个思路:
你的指令是8位二进制的吧?
那就好办了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C语言的基本特性,可以dela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理论是可以的,但是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
如,后轮没有执行完毕,前轮就不会执行,这样做我似乎 ...

怎么会呢?
你再好好琢磨琢磨我的意思

再提示你一哈:
比如4位用做左轮正转
另4位用做右轮反转
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