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样品做出来量产把那个spiFLASH里面的bin复制到其他flash...

楼主(2015-08-28):
如果我把一个openwrt样品做出来,量产的话是不是把那个spiFLASH里面的bin整体拷贝出来,再拷贝到其他spiFLASH上去,就可以了????

据说还要
还要经过校准每块板的射频参数和写mac啊

网友A:
烧录文件应该是直接编译出来得到的,而不是读SPI FLASH得到的。
RF一般是要校准的,包括频偏、功率(bgn,CH1~CH13,速率),验证接收灵敏度。这些是要在波峰焊后整机测试时完成。PASS后TELNET或串口写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文件应该是直接编译出来得到的,而不是读SPI FLASH得到的。
RF一般是要校准的,包括频偏、功率(bgn,CH ...

理解了
但是但但编译出来之后  还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在编译出来之后的基础上再加一些其他程序,库,脚本等等实现一定的功能。
直接spiflash拷贝出来,复制到其他spiflash上  应该可以跑起来吧

网友:
RF参数是放在厂家参数区的。与编译出来的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解了
但是但但编译出来之后  还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在编译出来之后的基础上再加一些其他程序,库,脚 ...

制作文件系统时一起打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文件系统时一起打包就可以了。

很多的ipk文件   需要安装。ipk里面有各种库,自己一个一个自己制作并弄到文件系统里去?
各种依赖opkg会提示,感觉还是各种安装好方便点,

网友:
整体拷贝的话,art数据是统一的,mac地址也没有区别,这样子是不行的。正常一点的做法是每台加点后用qatools进行无线校准和重写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