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tf卡读不出了,如何修复?

楼主(2015-08-28):
我手机TF卡用着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识别不了了;使用读卡器也读不出,连盘符都没有?
请问有经验的这种情况还能修复吗?如何修复?(找专业人士修复就算了,只有些照片,数据重要性一般)

网友:
无解,直接换吧

网友:
tf卡 数据找回的难度比硬盘大多了  所以还是换了吧,就算搞的能用了 也不敢往里边放东西

网友:
卡子终身保用,去换

网友A:
没有盘符应该问题就大了,有盘符应该可以修复,但资料会没了,我现有一个卡有盘符,但想要里面的资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把你的卡放到老诺基亚手机里格式化,然后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盘符应该问题就大了,有盘符应该可以修复,但资料会没了,我现有一个卡有盘符,但想要里面的资料,大家 ...

http://bbs.xiaomi.cn/thread/index/tid/9750455
看看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
以前看到用沙纸打磨后接到转接卡上读数据的方法,网址记不清了

网友B:
我的能读出来,删不掉文件  删除后再插上又出来了
windows无法格式化

变成只读S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能读出来,删不掉文件  删除后再插上又出来了
windows无法格式化

  在命令提示符下用chkdsk /f命令
如盘符是E    chkdsk e: /f

网友:
用W7与XP都显示
C:\Users\Administrator>chkdsk O:/F
无法打开卷进行直接访问。

现在W7下盘符都没了

网友:
换吧,没法修,就算能修也不划算

网友:
一年半以前买的金士顿16一年之前就坏了,去年准备返修还让自己邮寄就没弄结果忘了。前几天收拾东西看到他了再去申请维修,自己送到京东的提货点,后来直接给我换新的啦

网友:
基本上是废了!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