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摄像头接到ARm 上

楼主(2015-08-28):
最近上手一个项目,准备了几套方案,现在希望打大家看一看可不可行。
1.usb摄像头直接连接ARm的usb接口,毋庸置疑,这个办法可行。其中难度抛开不谈。
2.将usb摄像头直接间断,将里面的数据线接出来(可以通过一些器件)在链接到ARm引脚上。

网友A:
usb直接接摄像头是最简单的。摄像头接到板子上,如果在/dev目录下能看到video设备,v4l直接就能读到图像。

网友B:
mini2440的项目好像有接摄像头的,楼主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直接接摄像头是最简单的。摄像头接到板子上,如果在/dev目录下能看到video设备,v4l直接就能读到图像。 ...

古二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2440的项目好像有接摄像头的,楼主搜一下

网友:
mini2440接USB摄像头会卡吧,USB1.0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