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5-08-28):
在坛子里搜到的电路,仿真的结果可以,可焊出来后测试电压一直不变,始终为3.27V,电流从200+mA到900+mA都测试过。运放用的是JLC买的LMV321IDBVRG4。这个输出脚始终是0.13V,Q8是3904。请教各位,这上什么问题?

楼主:
没有错,这个可以确认。请问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错,这个可以确认。请问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需要改为低边采样电流

网友A:
有问题,不看运放说明书的胡来,358的共模输入达到Vcc,运放根本没法工作了

另外要分清别人说的是  示意电路  还是   实际电路

你这里应该使用ZXTC1009,现成的便宜芯片

网友B:
电路没问题,问题在运放
LMV321是轨至轨输出,但是输入不是轨至轨
换一个输入输出都是轨至轨的吧,例如MCP6002

网友:
小白一个,电路中的Q8是什么用途呢,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问题在运放
LMV321是轨至轨输出,但是输入不是轨至轨
换一个输入输出都是轨至轨的吧,例如MCP ...

你好,运放改成了MCP6001,按楼主电路接的,结果是三极管E极输出基本无变化。而运放输出端在没接负载的时候输出2.48V左右的电平,一接负载就变0V,0.05R电阻改成0.005R后接负载电平会除低10mV左右,负载电流再大一些就又变成0V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调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不看运放说明书的胡来,358的共模输入达到Vcc,运放根本没法工作了

另外要分清别人说的是  示意电 ...

你好,运放改成了MCP6001,按楼主电路接的,结果是三极管E极输出基本无变化。而运放输出端在没接负载的时候输出2.48V左右的电平,一接负载就变0V,0.05R电阻改成0.005R后接负载电平会除低10mV左右,负载电流再大一些就又变成0V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调哪里?

楼主:
调节过R28,如果太小,运放输出电压低于0.6V,不足驱动三极管,如果大一点,三极管输出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C:
U7运放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反了吧

网友:
要么你原理图元件画反了,要么,你正负输入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7运放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反了吧

正负输入端我也反着接过,接反后输出4.+V。有没有负载都不会变

网友:
1  MCP6001 管脚排列有三种,再三确认
2  检流电阻和MOS管加起来的压降,有可能使运放输入电压超过共模电压范围,尝试一下运放由5V_P供电
3  50mΩ检流电阻偏小,输入1A电流,输出才0.5V

网友:
运放的电源电压要比采样电压高个几V,或者改成低端采样就好了

网友:
高端电流检测使用运用搭对运放和外部电阻的要求相当高,不是一般器件能搞定的,使用低端电流检测相对简单很多,如果确实需要高端电流检测,建议用专用芯片,如INA193

网友:
INA250不需要外接采样电阻,内部集成,可以看一下芯片手册看能用上吗

网友:
LMV321的运放电路作用是什么?  没见过这种接法。
    我做电流采样用100mR和LM358差动放大,匹配电阻0.1% 1K和0.1% 10K,效果还不错

网友:
请参考一下这个电流运放的内部框图

网友(2023-03-06):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