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飞思卡尔的电容触摸芯片MPR121的价格

楼主(2015-08-28):
现在公司一款产品上需要用到触摸按键,我选了飞思卡尔的电容触摸芯片MPR121,淘宝上价格从3块到9块都有,个个都声称是原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难道这货还有拆机翻新的?在纠结买哪个价格的好。有没有了解的给个意见呗

网友:
找代理呀

网友A:
周立功有 3.X  市场上怀疑有XX 货,设计好的产品在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批产的时候贴完就 挂5% 换了就好,且易 受电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有 3.X  市场上怀疑有XX 货,设计好的产品在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批产的时候贴完就 挂5% 换了就好, ...

这我就放心了,反正我也就是测试,到时批量那是采购的事了。。

网友B:
飞思卡尔的触摸,呵呵,还是算了吧,建议你用赛普拉斯,触摸行业的领导者,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的触摸,呵呵,还是算了吧,建议你用赛普拉斯,触摸行业的领导者,价格还便宜! ...

找了 一下赛普拉斯的,似乎都是配LCD的,我要的只是12键。。不是屏幕的软键盘。。。。

网友:
建议你到正规渠道购买,可以到官方指定的代理商,或者零售商那边修改,具体请到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ORS?lang_cd=zh-Hans 查找当地的代理商。

网友(2016-01-21):
引用 楼主:
找了 一下赛普拉斯的,似乎都是配LCD的,我要的只是12键。。不是屏幕的软键盘。。。。 ...

大哥,你找错方向了吧,赛普拉斯有很多种触摸芯片的,加我QQ:二八五00一七4,跟你聊一下。

网友C(2016-08-30):
楼主,请教下这个MPR121怎么设置他的灵敏度啊?我在触摸板上放块亚克力板或玻璃板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下这个MPR121怎么设置他的灵敏度啊?我在触摸板上放块亚克力板或玻璃板一点反应都没有! ...

具体程序不是我写,硬件上的灵敏度好像是和那只电阻有关,75K还是多少来着,一时不记得了,调那个能调灵敏度。
我做那个由于中间要挖空,有效铜箔面积不大,隔个亚克力最多也就2~3mm.而且有个现像,不能有空气,隔有空气一点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程序不是我写,硬件上的灵敏度好像是和那只电阻有关,75K还是多少来着,一时不记得了,调那个能调灵 ...

调节这个电阻是可以调节灵敏度,可是好像不大。我隔着3mm的亚克力还是没反应!

网友D:
赛普拉斯的防水比较牛逼,台系列的低功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赛普拉斯的防水比较牛逼,台系列的低功耗不错。

有没有型号推荐,这两天也就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程序不是我写,硬件上的灵敏度好像是和那只电阻有关,75K还是多少来着,一时不记得了,调那个能调灵 ...

采购价格是多少,最近也在弄触摸按键,也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

楼主:
还在找,这个东西好像我是JLC买的还是哪,太久了忘了。

网友:
看你要什么样子的功耗了,赛普拉斯的CY8CMBR3116功耗大一些,但是可以图形化配置,很方便,另外赛普拉斯有低于20uA的芯片,但是需要自己写代码。 合泰的功耗似乎更低,不过是51内核的。防水差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