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输出要不要考虑AB间的短路保护?

楼主(2015-08-28):
如题~~~~~~

芯片用的是SN65LBC184

仅作输出使用

网友A:
AB短路不用你保护,所有485芯片都能做到AB短路不会坏。
184内部连TVS都自带了,最简单情况下你只要在AB上串自恢复保险就齐了(其实串自恢复保险也顺便保护了AB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短路不用你保护,所有485芯片都能做到AB短路不会坏。
184内部连TVS都自带了,最简单情况下你只要在AB上串 ...

为什么说是“顺便保护了AB短路”,那在AB上串自恢复保险丝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是“顺便保护了AB短路”,那在AB上串自恢复保险丝主要起什么作用? ...

接线时把AB干到电源线上

网友C:
不需AB短路保护。
但好呆接几个TVS保护一下,防防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AB短路保护。
但好呆接几个TVS保护一下,防防雷什么的。

184自带t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时把AB干到电源线上

原来如此

那保险丝怎么选择?一般多大电流?

还有,是不是只要A、B其中一根上加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那保险丝怎么选择?一般多大电流?

自恢复保险,1~2A。
这个是用来释放冲击电压的,简单点的就是加三个 TVS。网上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