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了个手机外置镜头夹

楼主(2015-08-28):
前段时间买了个广角+微距镜头,感觉效果还不错,价格也挺合适,玩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嫌弃原来的夹子了,于是果断自己打了一个,为motox量身定制的夹子,强磁吸合。这种方式肯定会影响手机指南针,不过导航的时候不会拍照,胜在方便,另外把镜头防尘也解决了。
上图:

这是原配的夹子:

再来几张镜头的拍摄效果:

网友:
狗鼻子高清无码写真。。。

网友:
狗狗睡姿很销魂~

网友:
好大的狗鼻子,那是什么镜片?

网友A:
打印的效果相当OK啊,能展示一下打印机么?包括价格?

网友B:
感觉楼主的外置镜头拍的太弱了,估计还不如不加。

我的P7不用任何外加镜头都能拍出更好的图片。

传一张前几天拍的:

源文件3.16M:

之前用的P6拍的:

源文件2.96M:

P6晚上开闪光灯拍的:

源文件3.07M:

不相信的下载原图看,都是源文件,应该还包含镜头焦距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外置镜头拍的太弱了,估计还不如不加。

我的P7不用任何外加镜头都能拍出更好的图片。

图片呢?

网友:
可能要等等吧!我已经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外置镜头拍的太弱了,估计还不如不加。

我的P7不用任何外加镜头都能拍出更好的图片。

motox手机相机还行吧,你看“原配夹子”那张图就是motox拍的,只要光照充足,双手稳定,效果还是可以的,只是拍狗的时候,家里光线不好,一只手抓着狗头,一只手对焦保证不抖那难度也是不小的。
再来几张手机不加镜头的效果,那时候还没买镜头。

6不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的效果相当OK啊,能展示一下打印机么?包括价格?

图片上传太慢,传一个要几分钟。。下次再传

网友:
这个高清无码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太慢,传一个要几分钟。。下次再传

期待一下,看了一下现在的3D打印机价格万元以内的好象也有一些可用的,有点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的效果相当OK啊,能展示一下打印机么?包括价格?

这是我的机子:

价格就不说了,这东西凭个清单可以算出价格的,淘宝上类似款似乎2~4k

网友:
谢谢!最近对这东西有些兴趣,但是这打印速度可是太慢了。。。过几年再看?哈哈,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一下,看了一下现在的3D打印机价格万元以内的好象也有一些可用的,有点心动了。 ...

选机子一定要记住两点,一是机身必须是金属/铝的,而是主要部件不能是3d打印出来的。

楼主:
这个卖相有点惨-.-

网友:
现在手机微距功能一般够用了,望远应该更实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卖相有点惨-.-

3D打印机楼主从淄博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