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与STM32Cube_FW_F4_V1.7.0有何不同?

楼主(2015-08-28):
如标题,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与STM32Cube_FW_F4_V1.7.0有何不同?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使用的库不一样 前者用的标准外设库 后者用的HAL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库不一样 前者用的标准外设库 后者用的HAL库

正解,那时说要用HAL库,用起来生不如死,已经习惯标准库了

网友:
新的HAL库最大的好处是F0到F4,API都是相同的,换芯片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那时说要用HAL库,用起来生不如死,已经习惯标准库了

同感,用了HAL程序变大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库不一样 前者用的标准外设库 后者用的HAL库

谢谢回复,本人现在刚开始接触这个领域。不知您有没有使用STM32CubeMX这个工具,我现在使用有点问题,如截图1我库加载的是STM32Cube_FW_F4_V1.7.0;然后在工具当中可以选择GPIO等功能配置,包括使能freeRTOS,我配置好,生成工程后,工程文件结构如截图2,但是相应路径下的文件没有生成,例如startup_stm32f411xe.s等文件,我尝试重新加载库,还是一样的,请问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