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6攻城狮踩雷篇1--振荡器不起振,串口0无输出

楼主(2015-08-28):
一个晶体俩电容,咋就不起振?EXTAL和XTAL之间没接那个1M欧的电阻。
串口0映射到PTA2,PTA3上无输出,始终输出低电平。调试半天,换了主芯片,I2C0并没有使用,不会是开漏的吧?
嗯!答对了!

网友:
KDS好用吗?

网友:
不起振,你的OSC模块开了没有?要开了才能起振,另外如果没有工作在低功耗下面,你把反馈电阻也加上。 PTA2,PTA3是开漏的,所以你要使能内部上拉,或者外部加上拉。

网友:
1M欧的电阻要接的。KEA不接那个电阻只有在上电的时候能起振,下载程序后需要摸一下晶振才能正常起振